[STM8] 哪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程序为什么只执行while(1)循环,而没...

楼主(2016-08-15):
#include <stm8l052c6.h>
#include <stdio.h>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TIM3_Init(void);
void GPIO_Init(void);
void USART1_Init(void);

/*********主函数********/
main()
{
  CLK_PCKENR1=0xff;
   CLK_CKDIVR=0x00;     //对HSI进行1分频(2MHZ/1=2MHZ)
   USART1_Init();          //通用串行接口USART1初始化
   GPIO_Init();             //GPIO端口初始化
   TIM3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PD_DDR=0x03;         //设置PD端口为输出模式
   PD_CR1=0x03;         //设置PD端口为推挽输出
   PD_CR2=0x00;         //设置PD端口为低速输出
   _asm("rim");            //开总中断
    while(1)
    {
          PD_ODR=0x02;          //PD1(红)亮
          delay(65535);             //延时1s
          PD_ODR=0x00;         //PD1(红)灭
          delay(65535);            //延时1s
     }

}

/******USART初始化*********/
   void USART1_Init(void)
  {
     USART1_CR1=0x00;    //设置字长,8位数据位
     USART1_CR2=0x0c;    //使能发送、接收;
     USART1_CR3=0x00;    //1位停止位
     USART1_BRR2=0x00;   //2MHZ下设置波特率为9600
     USART1_BRR1=0x0D;
   }

/*********GPIO初始化*********/
void GPIO_Init(void)
    {
     PD_ODR=0x00;         //初始使小灯全灭
     PD_DDR=0x03;         //设置PD端口为输出模式
     PD_CR1=0x03;         //设置PD端口为推挽输出
     PD_CR2=0x00;         //设置PD端口为低速输出
     }

  /*********TIM3初始化*********/
   void TIM3_Init(void)
    {
     TIM3_PSCR=0X03;      //预分频值2MHZ/(2^3)=250KHZ
     TIM3_ARR=25000;      //自动重载值,1/250k X 25000=0.1s
     TIM3_CNTR=25000;     //计数器初始值给12500
     TIM3_IER=0x01;       //开定时器中断
     TIM3_CR1=0x01;       //开始计时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TIM3中断服务程序********/
@far @interrupt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USART1_SR & 0x80))                 //数据是否发送    {
         USART1_DR=0xB6;                   //要发送的数据
         if((USART1_SR & 0x20) ==0)    //发送是否完成
          {
              USART1_DR=0xB6;               //要接收的数据
             PD_ODR=0x01;                      //接收到数据PD0(黄)亮
           }
    }
    _asm("sim");                                    //结束总中断
}

stm8_interrupt_vector.c中的程序,首先添加一句:
@far @interrupt extern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然后修改
{0x82,NonHandledInterrupt},/*irp15*/

{0x82,TIM3_IRQHandler},/*irp15*/

网友A:
而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没什么????

而没有跳出循环,去执行中断程序

网友B:
中断没有被触发。

要么是中断设置有问题,要么是条件没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没有跳出循环,去执行中断程序

你怎么判断没有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没有被触发。

要么是中断设置有问题,要么是条件没到。

有没有可能是串口收发数据有问题,因为用调试助手只显示发送的数据(Tx),而接收数据端口(Rx)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判断没有进中断?

因为红灯一直循环闪烁,输入数据进行中断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红灯一直循环闪烁,输入数据进行中断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C:
  USART1_BRR2=0x0d;   //设置波特率为9600
  USART1_BRR1=0x00;
这两个寄存器反了,应该是 USART1_BRR1 = 0x0d; USART1_BRR2= 0;
程序也是写的很奇葩,在定时器中断了做串口,还有这么多的delay(),这个定时器的功能让你白白浪费了

网友C:
CLK_CKDIVR=0x07;     //对HSI进行128分频(16MHZ/128=125KHZ,0.008ms)
这句话意思应该是把主运行频率改为125K了,那么波特率算的是错的,9600 = 2M/0xd0,同样定时器的也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K_CKDIVR=0x07;     //对HSI进行128分频(16MHZ/128=125KHZ,0.008ms)
这句话意思应该是把主运行频率改为 ...

STM8S书本里是这么说的:当前系统主时钟频率是10MHZ,要设定的波特率是9600,则计算出来的值就是10000000/9600,约等于1024.将十进制数据1024转换为十六进制数据0412。因此,主频是10MHZ,设置波特率是9600时需要对寄存器UART3_BRR2和UART3_BRR1赋值的程序语句为:“UART3_BRR2=0x02;UART3_BRR1=0x41;"
现在我对HSI分频后频率变为125KHZ,我要设定波特率为9600,那么计算出来的值就是125000/9600,约等于13,转换为十六进制就是D。那么USART1_BRR2=0x0d;USART1_BRR1=0x00。请问哪里有错

网友D:
检查定时器配置 程序,另外建议两点:
1. 不要在中断中使用while;
1. 不要在中断中使用delay或其他延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ART1_BRR2=0x0d;   //设置波特率为9600
  USART1_BRR1=0x00;
这两个寄存器反了,应该是 USART1_BRR1 =  ...

我这个程序想要实现的功能是这样的:刚开始时一个红色LED灯不断闪烁(呼吸灯),当串口输入一个信号时红色LED灯灭,黄色LED灯闪烁,输入信号结束后,黄色LED灯灭,红色LED灯又开始不断闪烁(呼吸灯)。
要实现这样的功能你说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定时器配置 程序,另外建议两点:
1. 不要在中断中使用while;
1. 不要在中断中使用delay或其他延时功能 ...

为什么呢,难道这样写不能实现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难道这样写不能实现功能?

这样些就是不好.
你要添加些功能,要修改整个程序框架,太麻烦了.

网友F:
不知道你的中断是靠什么响应的,应该是初始化程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中断是靠什么响应的,应该是初始化程序不对

靠输入信号响应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程序想要实现的功能是这样的:刚开始时一个红色LED灯不断闪烁(呼吸灯),当串口输入一个信号时红 ...

你想用TIM3定时检测有没有数据输入?为什么不直接用USART1的中断呢,你这不是USART中断,是TIM3的中断,你输入数据当然不会产生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想用TIM3定时检测有没有数据输入?为什么不直接用USART1的中断呢,你这不是USART中断,是TIM3的中断,你 ...

USART没有中断功能

网友A:
你波特率寄存器设置有问题,USART1_BRR1寄存器值不能为0,也就是说,USART_DIV值不能小于16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想用TIM3定时检测有没有数据输入?为什么不直接用USART1的中断呢,你这不是USART中断,是TIM3的中断,你 ...

我用USART1这个引脚做中断触发引脚,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A:
USART当然有中断功能

网友H:
没有使能串口中断

网友I:
中断中while,这是嫌事小啊。

网友J:
中断函数的配置估计不对,没有达到触发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中断函数的配置估计不对,没有达到触发条件。

我想也是,关键是我不知道怎么改,这才是头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使能串口中断

怎样使能串口中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难道这样写不能实现功能?

中断是用于处理实时性要求较高的事情,你在中断内部while 或延时就没有实时性可言...

网友J:
没用过STM8,只用过STM32,实在是不懂这个STM8内核是51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用过STM8,只用过STM32,实在是不懂这个STM8内核是51的吗?

我用的是STM8L052C6这个芯片,内核我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M8L052C6这个芯片,内核我不知道

我说你咋就不听呢?
你寄存器值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你咋就不听呢?
你寄存器值不对

你是说波特率寄存器?我改了啊,还是不得,请再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
这个程序看来看去,我觉得就是中断函数这块有问题,其他的应该OK。有哪位大神会这款单片机的请多多指教

楼主:
上网查其他STM8单片机的例程,都是用库函数写的,为什么就没有用寄存器方式写的呢

网友C:
还没有搞定?贴一段代码给你参考,试试吧
void                sys_uart_init(void)
{
                USART_SR = 0x40;                                                                                                    //TC enabled
                USART_BRR2 = B9600_BRR2;
                USART_BRR1 = B9600_BRR1;
                USART_CR1 = 0;
                USART_CR2 = 0x2C;
}

@far @interrupt void uart_rxd_interrupt (void)                         //UART 接收中断处理函数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uint8_t                bUartData;
                USART_SR &= (~(1 << BIT_RXNE));
                bUartData = USART_DR;
                //接收到一个字节,处理代码
}

。。。。。。。。
        {0x82, uart_rxd_interrupt},  /* irq28 UART RXD*/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搞定?贴一段代码给你参考,试试吧
void                sys_uart_init(void)
{

虽然没有实现功能,但还是非常感谢你提供的程序也可能是我太笨,不会怎么改
还有,这样改的话定时器就没有用了

网友K:
不要在中断中使用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要在中断中使用延时

已经改了,没有在中断中用延时。效果还是一个样

网友L:
遇到这种情况, 我通常是借助调试器, 检查外设寄存器的值, 跟数据手册进行对比. 来确定配置是否正确.

对于新出来的器件, 很多库函数往往也会有错误, 但是数据手册和编程手册出错的概率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L:
遇到这种情况, 我通常是借助调试器, 检查外设寄存器的值, 跟数据手册进行对比. 来确定配置是否正确.

对于 ...

数据手册都是英文版的,我英语太烂了,而且提供的帮助不是很大

网友L:
除了多读几遍, 好象没有好办法.
要不就换用有中文手册的芯片吧

我记得 STM8 是有中文的手册的, 你可以参考同系列其他的芯片手册, 外设大致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除了多读几遍, 好象没有好办法.
要不就换用有中文手册的芯片吧

我有STM8S的中文手册啊,觉得不够详细,能借用的都用上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STM8S书本里是这么说的:当前系统主时钟频率是10MHZ,要设定的波特率是9600,则计算出来的值就是10000000 ...

你波特率寄存器设置有问题,USART1_BRR1寄存器值不能为0,也就是说,USART_DIV值不能小于16.

20楼指出的错误。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波特率寄存器设置有问题,USART1_BRR1寄存器值不能为0,也就是说,USART_DIV值不能小于16.

20楼指出 ...

改了,你们说的我都在原程序改了,麻烦帮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