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器大家选哪个?SourceInsight 还是其他?

楼主(2016-08-15):
经常听说SourceInsight的强大,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这个的强大(可跳转是很棒的,但是经常一些宏定义找不到就得返回整个工程上找,这个很麻烦)

我比较经常用的Editplus,查找跳转也是很快的

最近用了CCS之后,发现在CCS上看代码也是很爽的,可跳转,可不跳转直接看定义,宏定义什么的都有,所以一直都在CCS上看代码了。

大家的习惯怎么样?来讨论一下呗

是我还没有会用SourceInsight吗?

网友A:
一般就用ccs了。ccs只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默认不支持代码折叠,写的代码比较多的话看起来会比较蛋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用ccs了。ccs只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默认不支持代码折叠,写的代码比较多的话看起来会比较蛋痛 ...

网友B:
CCS怎么不能跳转?

网友B:
eclipse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S怎么不能跳转?

可以跳转的

网友C:
CCS的软件还可以吧。

网友C:
SourceInsight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urceInsight可以用吗?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lipse还是比较好的。

经常听到这个编辑器,这个通常是用来干什么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常听到这个编辑器,这个通常是用来干什么的啊?

eclipse是一个开源的IDE,可以更具需要安装很多插件。
ccs就是基于eclipse修改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ourceInsight可以用吗?

可以使用的。

网友D:
还是喜欢CCS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