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大神,帮我看看这句话对吗

楼主(2016-08-15):
大神们,帮我看看这句话对吗,谢谢

楼主:
(RXNE中断和IDLE中断的区别?
当接收到1个字节,就会产生RXNE中断,当接收到一帧数据,就会产生IDLE中断。比如给单片机一次性发送了8个字节,就会产生8次RXNE中断,1次IDLE中断。)

楼主:
玄德大神,为什么叫基本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说基本,我不确定你对IDLE的理解是否对。

按规定格式,发送(同时也是接收)一个字节数据的时间长度是确定的,可计算的,
IDLE是指空闲,如果空闲时间超过一个字节的长度,就会产生IDLE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基本,我不确定你对IDLE的理解是否对。

按规定格式,发送(同时也是接收)一个字节数据的时间长度是确 ...

哦哦,谢谢,在串口接收端,我可以使用这个来判断是否接收数据完成吗?
假如,我发送端发送的数据是不确定的,在接收端我使能这个中断,然后当这个中断发生,我就认为发送端发送的数据接收完成,最后我再去取判断接收数据的个数以及接收的内容。这样对吗?

网友B:
这个idle中断有什么用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dle中断有什么用处呢

我现在也在研究,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在串口接收端,我可以使用这个来判断是否接收数据完成吗?
假如,我发送端发送的数据是不确 ...

IDLE中断提供了一种帮助接收方解码的方法,在不定长帧的情况下有点作用。
这需要发送方配合,在发送完一帧数据后,必须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一个字节以上),
这时,接收方就可以按你说的方法进行解码。

但这只是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
最根本的方法还是环形存储,靠逻辑解码。

网友:
楼主做一个网虫都不会做
你截图都不会,  可以不要图片空白的部分啊

网友C:
是啊.看着截图我就想关了....
idle 不止一次,可能成千上万次

楼主:
那天失误了,发上去了才发现这个问题,图片挺大,字很小。尽情的批评我吧,哈哈

楼主:
我重新发一下吧,辛苦各位大神了

我重新发一下吧,辛苦各位大神了

我重新发一下吧,辛苦各位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LE中断提供了一种帮助接收方解码的方法,在不定长帧的情况下有点作用。
这需要发送方配合,在发送完一 ...

哦哦    谢谢玄德前辈指点,   我在使用这种方法接收不定长数据时发现,单片机工作时间长了,串口数据就一直出错了。我就怀疑,是不是不能这么搞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看着截图我就想关了....
idle 不止一次,可能成千上万次

大神,我测试了一下,好像感觉对的呢。大神,你用过这个吗?在什么情况下用到的,指点指点

网友D:
RXNE-- 表示数据缓冲区非空,即接收到了数据,
IDLE -- 表示总线空闲,总线上没有数据

网友C:
我用 buffer 空中断.处理了一次就关闭.否则一直中断.
感觉考这个分帧不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 buffer 空中断.处理了一次就关闭.否则一直中断.
感觉考这个分帧不靠谱

同感,所以从来不用。下位机方便了一点,上位机却麻烦了,要定时。

还是环形存储,逻辑解码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感,所以从来不用。下位机方便了一点,上位机却麻烦了,要定时。

还是环形存储,逻辑解码最好。

串口问题,每年都要有人重复一次....可惜我拍的串口教程不免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串口问题,每年都要有人重复一次....可惜我拍的串口教程不免费.

串口坑多

楼主:
高手交流就是不一样

网友C:
是每年都有新人觉得串口是简单东西.随便玩玩就 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