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串口通信

楼主(2016-08-15):
为什么用调试助手只能发送数据,而接收不到数据呢?波特率,字长,停止位这些我都设置一样了啊,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检测一下单片机的TXD是否发送

网友B:
自发自收实验,

楼主:
怎么自发自收,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单片机的TXD是否发送

这样算不算已发送

网友A:
如果你用USB转串口 和单片机进行收据收发
先检测你的USB转串口是否好用,用跳帽把TX和RX接到一起,然后用调试助手测试。随便发个东西,看看能不能收到。
如果OK 可能就是你单片机,或者程序有问题。
首先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再或者LED灯。接到你单片机的 USART_TX 看看是否有信号输出。如果你用LED接单片机的USART_TX LED会闪烁。
如果没有信号你就用USART_TX的那个IO口写个闪灯,看看IO口是否好用。如果IO坏了你就换一个IO。
如果你直接用 板子上自带的USB转串口,或者lINk。也可以用上述方法进行测试。如果IO没引出,你就直接测试USART_TX 那个IO口是否输出信号吧。
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你发的图我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USB转串口 和单片机进行收据收发
先检测你的USB转串口是否好用,用跳帽把TX和RX接到一起,然后用 ...

我用的不是USB转串口

网友C:
那你确定你发送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确定你发送成功了吗

不知道

网友D:
哈  我突然看到个跟我一样的情况。不过我的还没有解决,观望下你这里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7197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