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好的电路,在实际i硬件电路中无法测输出电压

楼主(2016-08-15):
(无正文)

楼主: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R8、R9、R10、B1……对地电位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R9、R10、B1……对地电位未知。

怎么解决,我的电源用USB 5v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我的电源用USB 5v输出

“我的电源用USB 5v输出”
哪个电源?首帖图中有Vcc和B1两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用USB 5v输出”
哪个电源?首帖图中有Vcc和B1两个电源。

都是USB 5V

网友B:
无法测输出电压是什么意思?调节电位器输出电压不变化?固定一个电压值?固定值是多少?U1的1脚,7脚,8脚电压分别是多少?调节电位器U1的1脚,7脚,8脚电压变化?B1+5v地与运放供电地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测输出电压是什么意思?调节电位器输出电压不变化?固定一个电压值?固定值是多少?U1的1脚,7脚,8脚 ...

就是我仿真的电压表是1.64V,实际测到有3点多V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仿真的电压表是1.64V,实际测到有3点多V

现在变成U1:B 7管脚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测输出电压是什么意思?调节电位器输出电压不变化?固定一个电压值?固定值是多少?U1的1脚,7脚,8脚 ...

现在变成U1:B 7管脚没有电压

网友B:
7脚是0V?5脚6脚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变成U1:B 7管脚没有电压

7脚是0V?5脚6脚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7脚是0V?5脚6脚那?

5 6是2.8跟2.3

网友A:
“都是USB 5V.”
那么这两个USB_5V必存在共用地,而这一点并未在首帖图中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USB 5V.”
那么这两个USB_5V必存在共用地,而这一点并未在首帖图中显示。 ...

我的硬件电路中已经共用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硬件电路中已经共用地了

那么,你的仿真为何不共地?

网友C:
电路注明一下更好分析

网友D:
R4R5不同,输出有共模电压

网友E:
后级几个电阻设置一样,抑制共模,信号源和运放共地

网友F:
原理设计本身就存在错误,当U1:A的输入电压比U1:C的输入电压高的时候,U1:C应该输出负电压,但是由于单电源供电,因此输出在0V左右。这时候U1:B输出也自然是0V。测量不到电压很正常。调整U1:A的输入电压比U1:C的输入电压低再测测,如果还是测量不到输出电压,那电路就其他地方有问题。主要还是在单电源供电上出了问题

上面的回答有问题,不好意思。。。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设计本身就存在错误,当U1:A的输入电压比U1:C的输入电压高的时候,U1:C应该输出负电压,但是由于单电源 ...

因为仿真输出有参数,所以我一直以为设计没问题。还有的就是仿真的时候,当电位器阻值为0(即电桥平衡)时,U1:B的输出电压值为1.64V,当电位器阻值以1欧姆间隔往上增加的时候,U1:B的输出电压值也增加0.1v~0.2v,而且增加的幅度也随之增加,这是模拟电阻应变片在实际中的变化情况,我想问就是仿真中是单电源供电吗??如果是那为什么电桥平衡是有参数输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仿真输出有参数,所以我一直以为设计没问题。还有的就是仿真的时候,当电位器阻值为0(即电桥平衡) ...

之前的回答有问题,弄错了一个电势的问题。电桥平衡有参数输出是对的,因为电桥平衡的时候U1:A和U1:C就相当于跟随器,输出电压是大小就是你的输入电压大小。U1:B的输出为Uo=(R11/R8+1)*(R10/(R9+R10))Uoc-(R11/R8)*Uoa;如果U1:C电路参数是对称的,在电桥平衡的时候输出电压应该是+2.5V,但由于你的电路参数不对称,所以平衡的时候输出电压应该在2.373V

网友G:
这是一个典型的INA(仪表放大器)电路,好一点儿的模电书都介绍了。
19楼说得对,既然R6、R7相等,R4、R5应该也相等才对。
另外,INA电路该用正负双电源才行。

网友B:
楼主前级组成差分放大,R8,R9,R10,R11电阻精度是多少?有楼主所测值电路应该已经饱和了,另外R4,R5阻值你是怎么确定的?这个电路是不是测量PT100?

网友C(2016-11-19):
很好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H:
有输入无输出,检查一下该芯片是否损坏,以及反馈电阻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