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差分运放选型咨询

楼主(2016-08-15):
请问TI的差分运放有满足如下要求的?
1 差分输入端的共模电压最好超过100V,越大越好;
2 输入失调电压最好在几十uv,越小越好;

谢谢!

网友A:
是指仪表放大器吗?

网友B: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ifier-products.page
在这里选择一个就好了。

网友A:
共模电压最好超过100V

这个比较难。

网友C:
把标题的错别字改掉了, 这类器件很多, 但是你的要求太高, 很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