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楼主(2016-08-15):
自己做的板子,前段时间一直正常运行,正常烧程序。几周没用,这次烧程序时出现问题,提示no source avaliable for 0x0。 然后检测电路板问题,发现时钟正常起振,供电都正常,但复位引脚只有0.9v,一直处于低电平。
自己买的开发板,烧的同一个程序。开发板正常,而自己的板子就是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复位信号,复位引脚有上拉吗?

网友B:
占个位旁听一下

网友C:
复位引脚为什么只有0.9v,会不会是时间长了线路接触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位引脚为什么只有0.9v,会不会是时间长了线路接触不好呢

线路接触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查看一下相关的复位电路怎么样

网友D:
看门狗进行喂狗了吗?

网友E:
楼主找到什么原因了吗,很好奇啊

网友F:
这个多查下硬件设计上的问题的吧

网友G:
这就两者综合对比检查的查找下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