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P有没有标准库函数

楼主(2016-08-15):
请问DSP有没有像STM32那样的库函数,而不用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A:
我记得CCS3.3里,头文件是不需要你自己复制粘贴到那个include下,
你在主程序中加上头文件,比如

01.#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02.#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然后你在编译的时候,CCS会把用到的头文件会自动调用到你的工程下的include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