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控制方案

楼主(2016-08-15):
最近想做一套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电机是三相交流220V,功率在600w左右,控制系统输入电压单相220V,要求实现的功能是变频器调试和定位,精度要求不高,能简单定位和调试就行了,希望大家推荐个性价比高的方案?28335+IR2136+IGBT?我想到的就这个,不知道是否是最合适的,谢谢!

网友A(2017-05-18):
FD6536是一个高电压、高速三相栅极驱动器,驱动N型功率MOSFET和IGBT,主要包括三个独立的半桥驱动电路。FD6536内置直通防止和死区时间,防止被驱动的高低侧MOSFET或IGBT直通,有效保护功率器件。FD6536内置VCC/VBS欠压(UVLO)保护功能,防止功率管在过低的电压下工作。FD6536集成过流保护功能,并指示欠压和过流故障状态,同时关断六通道输出。FD6536集成使能关断功能,同时关断六通道输出。

代替IR2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