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07串口出野值的问题

楼主(2016-08-15):
小弟最近在用stm32f407,用串口往外面发数,发现通过串口发出的数据时不时就会出现野值,而且数量不少,请问各位大侠,可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出现其它值吗?
波特率不准吧,硬件不稳定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其它值吗?
波特率不准吧,硬件不稳定也有可能

我波特率设置115200,在定时器中断法,每秒发100次,开了DMA功能。然后用串口助手接数,最后在统一解析,只有识别到包头才能解析数据,结构解出来的数会有几个达到10的25次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其它值吗?
波特率不准吧,硬件不稳定也有可能

波特率应该没事,但时其他原因不清楚,出错之后后面还会有正常的数据包

网友B:
我估计是波特率太高了,再加上不准确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波特率设置115200,在定时器中断法,每秒发100次,开了DMA功能。然后用串口助手接数,最后在统一解析, ...

你的通信架构设计的就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通信架构设计的就有问题吧

能麻烦具体点吗?不理解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波特率太高了,再加上不准确造成的

我调低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波特率太高了,再加上不准确造成的

大侠,我把波特率调到57600,还是会有野值。由于实际需要,实在没法再调低了,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网友D:
是不是只是第一个字节是野值?要是只是第一个字节是野值的话,就是你没有在启动串口之前没有清除标志位造成的!

网友E:
估计是只管往DR里面塞数字,没有判断发送完成与否。

网友F:
不知道是不是开头结尾错误?检查一下TXE和TC两个标志位

网友G:
别用 dma 试试

楼主:
不用dma,200Hz中断,100Hz发数来不及发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只是第一个字节是野值?要是只是第一个字节是野值的话,就是你没有在启动串口之前没有清除标志位造成 ...

在发送前清过了,而且野值经常是发了一段时间后出现

楼主:
因为中断里还要运行其他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只管往DR里面塞数字,没有判断发送完成与否。

每次发前都会判断一下发送完成标志,如果有就清掉才发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用dma,200Hz中断,100Hz发数来不及发完

115200,是 bps,11520byte,每秒发100次不用 dma 绰绰有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每次发前都会判断一下发送完成标志,如果有就清掉才发的

那就查硬件。

另外,前面人都说了,单独测试串口。
先抛开其他任务。
问题总要解决,别总拿别的事挡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