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关于iphone lightning接口当host的问题

楼主(2016-08-15):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用公司的产品连接iphone lightning接口时,iphone 一直发reset命令过来,后面没有其他了,导致枚举一直不能成功。
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方案是要iphone 当host,产品当device。
刚接触usb,一头雾水呀~~

网友A:
Iphone的USB接头使用了8根线,正常USB 接头是4或5根线!不知道是不是Iphone对设备有要求,比如必须通过官方认可获取一个硬件的或者软件的解密工具,然后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hone的USB接头使用了8根线,正常USB 接头是4或5根线!不知道是不是Iphone对设备有要求,比如必须通过官方 ...

认证是必须的,但认证之前usb要先通讯呀,认证的数据都是通过usb的ep0来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