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Σ ADC和SAR ADC哪个好

楼主(2016-08-15):
经常听说有Δ-Σ ADC和SAR ADC两种,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A:
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来决定吧,不能说谁好谁不好

网友B:
多数集成数字滤波器的Σ-Δ型ADC原本就可以实现过采样特性,调制器时钟速率通常是信号带宽的32到256倍,但对于需要快速切换输入通道的应用,可用的Σ-Δ型ADC很有限。SAR型架构没有延时或流水线延迟,支持高速控制环路和输入通道快速切换,并且其高吞吐速率也允许过采样。

网友C:
都好,看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