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器模块

楼主(2016-08-15):
PSoC提供了专用的硬件加速器模块用于数字滤波

网友A:
数字滤波器模块(Digital Filter Block,DFB)有一个专用的乘法器和累加器在一个时钟周期内计算24x24位的乘法和48位的累加算法

网友A:
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FPGA

网友B:
MCU也能实现这个模块的功能,但是速度要慢,并且会消耗MCU的带宽

网友C:
用专用硬件实现滤波器是靠数据流推动的,而使用MCU实现滤波器是靠程序计数器PC推动的,所以硬件实现要比MCU实现要快很多,并且实现MCU串行处理和专用硬件并行处理的完美结合

网友C:
两个数据流通道;

网友D:
两个使用模型用于流和块操作

网友E:
一个中断和两个DMA请求通道;

网友F:
三个信号量位用于和系统软件进行交互;

网友F:
用于输入和输出的数据对齐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