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中的线性度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6-08-15):
线性度是衡量什么指标的

网友A:
非线性误差是ADC器件在所有的数值点上对应的模拟值,和真实值之间误差最大的那一点的误差值。也就是,输出数值偏离线性最大的距离。单位是LSB(即最低位所表示的量)。以一个12位数据采集卡为例,她的采样精度为4096个点,模拟量输入范围是0~10V,那么一个点对应的模拟量是10V/4096,约等于2.5mV,0.5LSB的意思就是采集误差是2.5mV/2=1.25mV。

网友B:
线性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网友B:
就是看ADC出来和实际的偏差的大小

网友C:
不用太关心他,一般应用都能满足

网友D:
线性度对比较精确测量的要注意了,太大的话有可能误差较大

网友E(2020-03-24):
引用 网友A:
非线性误差是ADC器件在所有的数值点上对应的模拟值,和真实值之间误差最大的那一点的误差值。也就是,输出 ...

2.5mV/2=1.25mV。-------为什么是/2呢    如果是0.6LSB是除以1/0.6吗?

网友F(2024-01-12):
指校准曲线与规定直线之间的吻合程度

网友F:
如果ADC的线性度较差,可能会导致测量或转换结果的误差较大。因此,在选择和使用ADC时,需要关注其线性度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