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爬电距离与电气间隙

楼主:
大家好!
      在医疗行业与电力行业,常常有客户在设计电路板时询问爬电距离与电气间隙问题,因为如果爬电距离与电气间隙设计不当,可能会影响到安规认证甚至影响到使用的安全性。
      下面为大家分享下爬电距离与电气间隙知识点:
1、概念
爬电距离:沿着绝缘表面测得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的距离。
电气间隙:两个导电零部件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测量的最短空间距离
具体见图片
2、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目的
规定爬电距离目的:确保两个导电零部件在给定的工作电压和污染等级下不会出现绝缘闪络或绝缘击穿的情况。
规定电气间隙目的:确保过电压、可能进入设备的瞬态电压、设备内部产生的峰值电压、导电零部件两端电压不会击穿导电零部件。
3、标准
①与爬电距离标准相关的因子
电压大小:工作电压——电压越大,要求距离越远
污染等级:1级(没有污染)、2级(非导电污染)、3级(导电污染)
绝缘材料类别以及CTI(相比电痕化指数)等级:印制电路板/其他材料、CTI等级越低要求距离越远
绝缘等级:功能绝缘、基本绝缘、附加绝缘、加强绝缘——绝缘强度越高,要求距离越远
②与电气间隙标准相关的因子
电路位置:一次电路、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二次电路——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要求距离远
电压大小:工作电压+瞬态电压——电压越大,要求距离越远
污染等级:1级(没有污染)、2级(非导电污染)、3级(导电污染)
海拔高度:2000m以下、2000m-5000m5000m以上——海拔越高,要求距离越远
绝缘等级:功能绝缘、基本绝缘、附加绝缘、加强绝缘——绝缘强度越高,要求距离越远
说明:具体对照表参考IEC-60950标准
最后,大家在设计电路时,有任何这方面的疑问可随时联系我司FAE部协助。

网友A(2016-08-16):
爬电距离 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爬电距离 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在不同的使用情况下,由于导体周围的绝缘材料被电极化,导致绝缘材料呈现带电现象,此带电区的半径即为爬电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爬电距离 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首先有个爬电比距,根据所处环境污秽等级不同,分为0~4级。三级污秽的时候,发电厂变电站内设备的爬电比距是2.88cm/kV(基于额定电压)
其次需要设备的额定电压。比如是220kV
那么,爬电距离就是2.88cm/kVX220kV=6336mm 。也就是说,我们要求这个设备带电部分与接地部分的爬电距离应大于6336m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有个爬电比距,根据所处环境污秽等级不同,分为0~4级。三级污秽的时候,发电厂变电站内设备的爬电比 ...

这解释的非常详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爬电距离 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CMz9f-PiPvw-rzDfEBa

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pJkRwg83cBsj4bgo3S0xfcrFmomdRTCnf5FXzLoTdN9BERfE-5wL_6rk8ywyTw5MAr ...

这个爬电距离的计算规定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先有个爬电比距,根据所处环境污秽等级不同,分为0~4级。三级污秽的时候,发电厂变电站内设备的爬电比 ...

需不需要考虑介质之类的?

网友F:
在弱电上一般用不到爬电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首先有个爬电比距,根据所处环境污秽等级不同,分为0~4级。三级污秽的时候,发电厂变电站内设备的爬电比 ...

这个应该研究一下,不会算。

网友G:
电器间距的标准怎么弄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爬电距离 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百度一下爬电很多的相关知识呢。

网友H:
请问版主,一般多大电压才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版主,一般多大电压才需要考虑?

您好!
无论多大的电压都需要考虑爬电距离的问题,具体可以参照IEC60950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器间距的标准怎么弄的?

您好!
距离可以参考IEC60950标准,上面有明确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不需要考虑介质之类的?

需要考虑绝缘材质类别,绝缘材质的CTI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