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一下MOS管导通电阻的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恒流源电路。MOS管直接接在电源两端(串25毫欧采样电阻在靠地端),一个双运放一个做比较器,一个吧25毫欧放大48倍,用1.2V给比较器比较输出到MOS管门极实现恒流。成功实现1A恒流。

但是小弟有些不解,MOS管的导通电阻是毫欧级别的,如果同一时刻只有开或者关这两种状态中的一个的话,那岂不是25毫欧采样电阻会做很大的功?

还是说MOS管有一个中间状态,不完全导通,等效于一个可变电阻?
如果是这样,门极上的电压波形是怎样的呢?

网友A(2016-08-15):
你这是线性使用,和导通电阻没有关系

网友:
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B:
问题提得挺好,有一定基础知识,经过思考。

MOS管是可以工作在线性状态的,和三极管一样。参见下面的特性图。GS电压的大小会控制导通程度,你可以理解为“变阻”,但理论不这么说。

所谓25毫欧,是指完全饱和状态,已经远离线性区了。

网友C:
控制栅极电压可以控制DS导通程度,可以理解为MOS是一个可调电阻

你的电路理想状态下栅极波形是一个直流电,你的电路相当于是一个恒流电子负载,电路设计的不好会产生震荡,这时驱动会是波形

电子负载主要是MOS来消散功率,取样电阻的功耗很小,1A没必要用两个运放,取样电阻取大一点点,用0.1欧姆功耗也很小,基准用431做2.5V再用电阻分压

这是网上找的图
两个20K电阻建议改2K
358用一路就可以  这时0.068电阻用0.1欧姆
358 - 脚 对输出接一个  104电容串10K  可有效防止震荡
MOS要加散热片,MOS型号选择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