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普通市场上买到的usb键盘, 是主机还是从机

楼主(2016-08-16):
我可以用ch345 或 mfm0860来接收usb键盘发出的midi数据吗,  是不是我需要做一个usb主机的设备,才能接收usb键盘的数据呢

网友A:
市场上买的USB键盘应该都是Device(从机),如果想获取MID数据,需要自己做一个主机设备!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1、CH345T是一颗USB转MIDI的芯片,用于将电脑USB接口转换成MIDI口和MIDI乐器通讯      2、市面上的普通USB键盘是USB DEVICE接口   3、如果要获取普通USB键盘的数据,需要使用USB HOST接口来操作USB键盘的USB DEVICE接口      支持USB HOST的芯片有CH559  CH375    CH374等等,这些都可以获取到USB键盘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