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程序定为步进电机2.5周,可是实际为10周了。请赐教

楼主(2016-08-16):
/********************************
用定时中断实现步进电机反转两周半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Timer0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声明
void MotorAngle(ulong angle);                                          //步进电机角度函数声明
ulong g_Beats = 0;                                                                  //两周半的节拍数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MotorAngle(360*2+180);                                                  //两周360*2度加半周180度
        while (1);
}

void Timer0Init(void)
{
        EA = 1;
        TMOD |= 0x01;
        TH0 = 0xF8;                                                                    //定时1MS一个节拍
        TL0 = 0xCD;
        ET0 = 1;
        TR0 = 1;
}

void MotorAngle(ulong angle)
{
        EA = 0;                                                                           //防止总节拍数没有算完就开启中断,LONG型数所点四个字节,而单片机为8位的。
        g_Beats = (angle * 4076) / 360;                           //计算两周半共有多少节拍
        EA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index = 0;
        uchar temp;
        uchar code BeatCode[8] = {0x0E,0x0C,0x0D,0x09,
                                                          0x0B,0x03,0x07,0x06};
        TH0 = 0xF8;
        TL0 = 0xCD;

        if (g_Beats != 0)
        {
                temp = P1;                                                                        //用temp暂存P1口的值
                temp = temp & 0xF0;                                                        //只对P1口的低四位进行操作,要保护好高四位
                P1= temp | BeatCode[index];                                        //把节拍数送到P1口的低四位
                index ++;
                index &= 0x07;                                                                 //8个节拍后重新归0;
                g_Beats --;                                                                        //节拍数递减1;
        }
        else
                P1 |= 0x0F;                                                                        //节拍数等于零时,关闭步进电机。
}

麻烦各位大师了。

楼主:
大神们。抽出时间,给看一看。拜托了。

楼主:
自己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