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表示一个无穷大的数

楼主(2016-08-16):
我定义了一个u32的变量,怎么表示无穷大,如果到u32的极限,那么再加一个数就变小了,求问各位大神,怎么表示无穷大呢?

网友A:
如果 已经最大,或者加一个数就溢出 产生进位,那就不要去加,然后 填充 这个变量为最大值,   就是说  加之前  先判断一下这个数是否最大,不是最大 就预加一下 是否溢出

网友B:
您要表示无穷大的数据有什么意义吗?是在实际工程项目中使用吗?U32已经非常大了,希望说的详细一点方便大家讨论。您这个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