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主函数定时刷新问题。

楼主(2016-08-16):
void shijian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200)/256;      // 200us定时
       TL0 = (65536-200)%256;
           BaseTime++;

void main()
{
                Init();
                 delay(100);
                displayAll(0,table,16);
                init_int();

while(1)
        {
        distance();
        clock();
        keyscan();
        turn(temp);
        while(BaseTime<20)        这里我加了个基准时间,主函数在限制时间内刷新一次
                BaseTime=0;

        }
}

这个程序跑步起来,为什么呢?我试了很多方法,就是想不懂,原谅我是个小白,大神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怎么跑不起来?

网友B:
能跑起来才怪呢,while(BaseTime<20)BaseTime=0; 这是个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跑起来才怪呢,while(BaseTime

后来我改成了这样        while(BaseTime<20);
                                  BaseTime=0;
但是还是不行.........

楼主:
        while(BaseTime<20);
                BaseTime=0;

就是执行不了主循环中的程序。改了之后还是不行。我想定时刷新主函数,限制while(1)中循环一次的时间。

网友B:
你怎么改的?

网友B:
哦,加了一个";"是吧,那可能是没有进中断,定时器初始化做了没?有没有开中断?

楼主:
        while(BaseTime<20);
                BaseTime=0;

就是在        while(BaseTime<20)改成        while(BaseTime<20);        ,这样好像有反应,但是效果不明显。大神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加了一个";"是吧,那可能是没有进中断,定时器初始化做了没?有没有开中断?
...

你看我前面贴的程序,这样不行吗?

网友C:
楼主本意是想降低功耗吧,
应该是灵活运用sleep,或者halt,然后wakeup,
中断初始化做好没,把别的部分都关掉,先确保这个运行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本意是想降低功耗吧,
但是你程序这么写是达不到目的的,
应该是sleep,或者halt,

不是降低功耗,我是初学者。我案件扫描原本使用delay()延时的,做到后面我发现这种方法非常不好,功能一多,按键经常出问题,我就改成用定时中断去扫描按键,就定义了一个时间基准,while(1)循环一次就扫描一次按键,就出现了现在这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我前面贴的程序,这样不行吗?

while(BaseTime<20);
                BaseTime=0;

把20改大点试试,例如100

网友B:
有反应就可以了,20*200us就是4个ms,效果不明显是什么意思?
当然你还可以在定时器中断里置不同时间间隔的标志,不同的时间间隔执行不同的函数

楼主:
谢谢,好像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反应就可以了,20*200us就是4个ms,效果不明显是什么意思?
当然你还可以在定时器中断里置不同时间间隔的 ...

您能具体说下吗?我没动您说的在定时中置不同时间的时间标志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检查定时器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定时器初始化,

/******************中断初始化******/
void init_int()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

/*********定时服务函数********/
void shijian0() interrupt 1
{

                uint second=0 ;
       TH0 = (65536-200)/256;      // 200ms定时
       TL0 = (65536-200)%256;
           BaseTime++;
}

谢谢,定时初始化没问题。

网友B:
下面是个简单的例子(标志位定位为一个联合体,BaseTime定义为unsigned char型,到255后会自动从0开始计数,也可以人为指定数字清零),就是一个定时器做多个定时用的方法,可以以不同的时间间隔循环执行不同的任务代码
void main(void)
{
      .....
      while(1)
      {
            if(TimeFlag.b16times)
           {
                 TimeFlag.b16times = 0;
                 ......                                  //这里的代码每16*200us会执行一次
           }
            if(TimeFlag.b8times)
           {
                 TimeFlag.b8times = 0;
                 ......                                  //这里的代码每8*200us会执行一次
           }
            if(TimeFlag.b4times)
           {
                 TimeFlag.b4times = 0;
                 ......                                  //这里的代码每4*200us会执行一次
           }

      }
}

void shijian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200)/256;      // 200us定时
       TL0 = (65536-200)%256;
       BaseTime++;
       if((BaseTime & 0x03) == 0)
            TimeFlag.b4times = 1;
      if((BaseTime & 0x07) == 0)
            TimeFlag.b8times = 1;
      if((BaseTime & 0x0f) == 0)
            TimeFlag.b16times = 1;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个简单的例子(标志位定位为一个联合体,BaseTime定义为unsigned char型,到255后会自动从0开始计数,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个简单的例子(标志位定位为一个联合体,BaseTime定义为unsigned char型,到255后会自动从0开始计数, ...

我试了,你这样好像还是会影响到其他函数的运行,因为这样做的话,当3个条件同时达到的时候,就会产生错误。。.....

网友E:
大神说的对,主函数里的变量一直没变应该。

网友F:
限制主函数循环的时间可以试着这样
if( basetime < 20 )
    continue;
basetime = 0;

网友B:
控制好任务的执行时间,怎么会影响到其他函数?
中断里变化的全局变量建议用volatile修饰,可以减少那种概率很小判断错误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降低功耗,我是初学者。我案件扫描原本使用delay()延时的,做到后面我发现这种方法非常不好,功能 ...

如果楼主仅仅是想定时扫描按键,那就没有必要去限制 while(1) 的循环,你可以把BaseTime 放在 按键扫描函数keyscan() 中:

void keyscan(void)
{
    if(BaseTime > 20)
   {
        BaseTime = 0;

        //do something
   }
}
BaseTime 最好定义为 volatile

楼主:
谢谢,试过之后,确实可以行的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好任务的执行时间,怎么会影响到其他函数?
中断里变化的全局变量建议用volatile修饰,可以减少那种概 ...

get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楼主仅仅是想定时扫描按键,那就没有必要去限制 while(1) 的循环,你可以把BaseTime 放在 按键扫描函 ...

我不仅仅是想定时扫描按键,还需要用到其他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