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些基本的常识

楼主(2016-08-16):
tc, setup, se, kd, ck
1.给了reg的setup,hold时间,求中间组合逻辑的delay范围。答案是delay<period-setup-hold....为什么呢?
2.时钟周期为T,触发器D1的寄存器到输出时间最大为T1max,最小为T1min。组合逻辑电路最大延迟为T2max,最小为T2min。问,触发器D2的建立时间T3和保持时间应满足什么条件。
答案:T3setup>T+T2max,t3hold>T1min+T2min.........为什么呢?
3.给出某个时序电路的图,有Tsetup,Tdelay,Tck->q,还有clock的delay,写出决定时钟的最大因素,同时给出表达式。
答案:T+Tclkdelay>Tsetup+Tco+Tdelay;
         Thold>Tclkdelay+Tco+Tdelay;
为什么呐?
各位大神能否给出为什么的答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在数字集成电路设计里,是基本常识,随便找本相关书看看就行。

画个简单时序示意图就知道了,时序电路最小时钟周期T=传播延时+污染延迟+建立时间,寄存器维持时间≤寄存器和逻辑电路的污染延迟之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在数字集成电路设计里,是基本常识,随便找本相关书看看就行。

画个简单时序示意图就知道了,时序电路 ...

分数都给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