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压控元件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6-08-16):
Pspice的压控元件 ,为啥按上图中设置后,在压控元件的右侧(即B点),没有出现脉冲波形啊?

网友A:
能具体说一下,这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说一下,这是什么软件?

CANDENCE软件里面的PSPICE

楼主:
多谢KING5555,发现自己真笨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