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PIckit3 和ICD3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6-08-16):
错误提示:Address: 0 Expected Value: 292c Received Value: 0 帮个忙,谢谢!

网友A:
硬件电路有问题吗?
断电,重插,重启。

楼主:
没有啊,我有3个ICD3,前两天有两个可以烧写,有一个I不能烧写,结果今天一个都不能了!我怀疑是不是我烧写操作把PIC16F1503烧坏了,我这里又没有多余的1503,纠结

网友B:
Kit3也可烧写呀,你坏的是ICD3,进口的吧,这个东西容易坏,可能国内的电源不过关,比如你们的插座漏电(地线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