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2576扩流 MOS管发热

楼主(2016-08-16):
最近在尝试做个2576扩流的电路,要求能扩流到4A  在网上找了下电路图,然后做了个实验板,现在的情况是输入24V 输出5V 1.5A 三个MOS管不到20s就烫手,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求大神给指点下~

第二个图片是没改之前栅极波形

第三个图片是改完电阻后栅极波形 还有一道尖峰不知道怎么回事

第四个图是改后的电路图

楼主:
别沉啊!顶起!

网友A:
1、输出的电容加大点;
2、反馈电阻的2端并个电容,效果更好;
3、有没有用示波器看过输出波形是否正常;
4、MOS管,选的频率是多少?还有导通阻抗多少?
   有高频损耗,还有导通电阻大的话,都会导致发热;
   另外你选的普通贴片的MOS管吧?还不如选个大功率的插件MOS

网友A:
多MOS并联,最好加均流控制电路;
保证留个每个MOS管的电流差不多;

网友B:
开关损耗很大吧,用示波器测下G极玻形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输出的电容加大点;
2、反馈电阻的2端并个电容,效果更好;
3、有没有用示波器看过输出波形是否正常;

这个频率应该是没问题的 开启时间 15ns 关断时间45ns 导通阻抗 0.3欧 另外是直插的封装,不过示波器测得G极频率才12K+ ,2576应该是50多k吧!然后就是有滋滋的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MOS并联,最好加均流控制电路;
保证留个每个MOS管的电流差不多;

这个不用做均流吧  MOS管里面有内阻

理解ll能力有欠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损耗很大吧,用示波器测下G极玻形不就知道了

G极频率 12K+而且不是方波 截图在一楼  这个不对吧?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网友C:
R1: 10K 改为 3K;

R5:20K改为 20R;

R4:并联1n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 10K 改为 3K;

R5:20K改为 20R;

好的 谢谢 我试试哈 这个是不是驱动电流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试试哈 这个是不是驱动电流太小了

还有R7改为1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频率应该是没问题的 开启时间 15ns 关断时间45ns 导通阻抗 0.3欧 另外是直插的封装,不过示波器测得G ...

0.3很大了

楼主:
改完电阻之后确实不怎么热了  滋滋响声也没有了 不过波形还有点毛刺~ 谢谢指点哈

楼主:
嗯嗯 确实很大  要换小的 按照 xmar 前辈的指点换了电阻后确实波形好了许多 发热量也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完电阻之后确实不怎么热了  滋滋响声也没有了 不过波形还有点毛刺~ 谢谢指点哈 ...

如果输入电压为24V,D1稳压管15V变为24V,或者不用D1.

网友D:
有这成本,还不如直接换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成本,还不如直接换个芯片

换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入电压为24V,D1稳压管15V变为24V,或者不用D1.

这个输入是 48V 这个输入电压有点高所以很多片子都无用武之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入电压为24V,D1稳压管15V变为24V,或者不用D1.

不过我改完之后看G点波形 占空比好像不是50%

网友E:
现在怎么样了?调试好了吗?我也遇到发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怎么样了?调试好了吗?我也遇到发热问题

现在发热没有那么严重了1A的电流 1个mos管基本感觉不到热  但是波形还是有毛刺 这个mos管内阻本身就大 准备换内阻小的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入电压为24V,D1稳压管15V变为24V,或者不用D1.

大侠改完之后有一道尖峰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改完之后有一道尖峰是怎么回事?

到底如何改的?贴电路图,看看再说。

网友F:
既然要扩流,就没必要用2576了,2576是直接输出大电流的;
大把的DC-DC控制芯片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要扩流,就没必要用2576了,2576是直接输出大电流的;
大把的DC-DC控制芯片可以用 ...

我这个是高压输入的 60V输入 24V输出 要求4A电流

到底是24V输入、5V输出? 或者: 60V输入 24V输出?这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如何改的?贴电路图,看看再说。

电路图在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要扩流,就没必要用2576了,2576是直接输出大电流的;
大把的DC-DC控制芯片可以用 ...

给指点一下 哪些可以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给指点一下 哪些可以用?

给个安森美的控制器选型目录: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arametrics.do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高压输入的 60V输入 24V输出 要求4A电流

安森美有个CS5124,上面网址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森美有个CS5124,上面网址里面有

这个价格有些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个安森美的控制器选型目录: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arametrics.do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inear的选型:
http://www.linear.com.cn/parametric/External_Power_Switch_Buck_Controllers#!1646_Buck ...

OK!谢谢  有空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用TL494做60V的: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610/23/12109864_385540509.shtml

那个电路还不错!

网友G:
我在调LTC3780的,但自己手上没有示波器,有点“滋滋声”,但发热量不大。输出120W的,带负载也没有问题。现在就没法查那“滋滋声怎么回事”,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调LTC3780的,但自己手上没有示波器,有点“滋滋声”,但发热量不大。输出120W的,带负载也没有问题。 ...

换电感试试~

网友G:
6.8和10的调过,没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6.8和10的调过,没什么变化

贴图看看

楼主:
谢谢大侠 ! 大侠我那个2576扩流的电路 之前24V输入5V输出 按照您的改了电阻就没问题了  但我输入48V~60V 输出24V 3A 就发热了 我改了电阻但是也没什么效果 是不是别的地方还需要改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 大侠我那个2576扩流的电路 之前24V输入5V输出 按照您的改了电阻就没问题了  但我输入48V~60V ...

48V - 24V电源真要用1楼电路,需要增加mos输出管的驱动电流,比如增加一个推挽输出级,或者用专门的mos管驱动芯片,如irs2304.但这样电路就复杂了。得不丧失。还不如用TPS54560.效率高发热少、电路还简单。TPS54560芯片也不是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V - 24V电源真要用1楼电路,需要增加mos输出管的驱动电流,比如增加一个推挽输出级,或者用专门的mos管 ...

对对 确实是 我换了电阻 驱动电流能上去 但是走线上的焊锡都化了 。。。这确实是很矛盾 ,准备买两个TPS54560试下,,,谢谢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