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单片机供电问题

楼主(2016-08-16):
之前一直用编译器给单片机供电调试,都没问题。最近使用其他电源供3.3V作为单片机的电源,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再执行是没问题的,但是在线编译调试就不行,编译成功,加载程序之后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就会下降到2.5V左右,程序一运行就停止了,说目标出错。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有同学说是如果另外供电同时连着编译器这样不行,但是另外一个同学这样就是可以的,他说是功率的问题,可能是由于连接编译器之后,运行的过程中编译器要消耗一部分电流,可能出现带不动的情况。可能表述的不太清楚,大致就是这么个问题,有人能帮忙解决一下吗?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明白,编译器怎么供电?

网友B:
如果单独给单片机供电,那电源功率要够,在线编译烧录时要注意RST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独给单片机供电,那电源功率要够,在线编译烧录时要注意RST脚

我用单独电源供电,要经过降压电路和稳压电路达到3.3V。这个功率要怎么计算呢?还有RST引脚能说的再详细一些吗?谢谢!

网友C:
数据手册里面写了单片机各种模式下的耗电电流,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编译器供电?编译器咋供电?

你说的是编程器吧?比如KIT3?

那你外部供电的时候,把KIT3的供电关了么?如果没关,恭喜你,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译器供电?编译器咋供电?

你说的是编程器吧?比如KIT3?

就是把power的选项关掉了呀,但是还是不行,板子上的3.3V刚开始还可以,过一会电压就不稳了,只有2.5V左右。

网友C:
你的电源能有500mA供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