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DC/DC芯片

楼主(2016-08-16):
各位,是否有好点的锂电池DC/DC芯片可以推荐???要求输出5V,2-3A,输入12V以上!
谢谢!需要通用点的,常规的!

网友A:
MPS 的 蛮好的  型号自己去看看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HT7466这颗,最大输入24V,输出1.23V-20V,输出电流3.0A,精度1.222V±2.0%,效率90%,8SOP封装的,可以的话,请私聊。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HT7466这颗,最大输入24V,输出1.23V-20V,输出电流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