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与FPGA并行通信

楼主(2016-08-16):
现在的方法是用FSMC来实现,将FPGA当成是SRAM,然后对其写和读实现并行通信的问题。但本人还有一些不太懂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帮帮忙,发表一下你们宝贵的意见。FSMC的读和写的引脚连接到FPGA的写和读的引脚,然后要写数据给FPGA,问题在于这个写要用什么函数来写呢?我看到书上关于FSMC驱动LCD的例子,当要将数据传到lcd的时候,是直接用到LCD里面的写函数。那FPGA该用什么来写呢?

网友A:
没有用过fsmc的功能,只用过普通的IO口功能

网友B:
线连对的话直接访问FSMC映射的地址空间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fsmc的功能,只用过普通的IO口功能

用普通的IO口怎么能实现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连对的话直接访问FSMC映射的地址空间应该就可以

可是可以,程序难写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可以,程序难写出来

怎么难写?相当于FPGA的寄存器在CPU看来就是一段地址空间,比如FPGA映射到0x80000000后的1K,CPU访问这段空间就相当于访问FPGA的寄存器啊,位数得看配置和数据线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难写?相当于FPGA的寄存器在CPU看来就是一段地址空间,比如FPGA映射到0x80000000后的1K,CPU访问这段 ...

你写过吗?能写一下么

网友C:
CPU从FSMC随便读一次,只要数据线和读信号连接正确,就可以读到FPGA的数据。

问题是地址线怎么处理,
要看你的应用,FPGA究竟虚拟了多少存储单元?
如果只有一个单元,地址线就没用,硬件都不用连接,接了也无所谓;
如果有多个单元,就必须加入地址线,同时FPGA内部做译码。

网友B:
得看你的CPU于FPGA是怎么连的,比如FSMC映射到0x80000000,FPGA是32bit的,那直接*(volatile unsigned int)0x80000000=0x12345678就可以写啊

正解

网友D:
越简单的,越不会.
都是那些垃圾教程惹的祸,
基础不好的人就被坑了

网友E:
*(volatile unsigned long *)(FPGA_ADDR+OFFSET) = VALUE_FOR_SET

网友F:
16位模式
#define A3P_RW_OFFSET   FSMC_Bank1_NORSRAM1_BASE

#define OX_SX_FREQL                *(uint16 *)(0x20000+A3P_RW_OFFSET)        // 频率发生器DDS低16位

OX_SX_FREQL=0x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