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低通数字滤波算法

楼主(2016-08-16):
低通数字滤波的算法是
#define a 50 //定义加权系数
char value;//上一次采样值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本次采样值变量
     new_value=get_ad();
     return (100-a)*value+a*new_value://返回的本次滤波结果
}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低通滤波的算法我虽然知道如上所示,可却不知道如何在程序中应用? 上一次采样值value在程序中该如何处理?  value是通过上次采集数据得到的值,也是get_ad();  ????
太多不懂的疑问 ,请各位指点迷津,或者能否提供些程序中应用的实例供参考理解?  谢谢!

网友A:
模拟RC滤波;本次值执行后为上次值

网友B:
用char型很容易就溢出了,这样应该得不到正确的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RC滤波;本次值执行后为上次值

嗯 是的  这个我知道 ,可具体的程序中如何去实现呢?关键是卡在这里了,因为我是初学的菜鸟,有太多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har型很容易就溢出了,这样应该得不到正确的值吧

哦 这个类型可以视具体更改的 ,主要是不知道如何在程序中实现具体的算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  这个我知道 ,可具体的程序中如何去实现呢?关键是卡在这里了,因为我是初学的菜鸟,有太多的不 ...

怎么会卡住呢?
用小数表示一下过程;新数权重0.1(10%)
原数取90% + 新数的10%;
这样就变化很少的数据了

网友C:
楼主可以看下FIR滤波器原理

网友D:
楼主定义的char型,一下子就溢出了。
至少使用int型,最好使用long或float。

网友E:
这个程序已经很清楚了, 应该不需多解释, 你的问题
只是因为你没有更新变量 value

网友F:
这加权系数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G:
先不考虑溢出的问题,很显然value是这么处理的:

value=filter();

网友G:
不过话说你return值不除个100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