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串口通信只能发送,接收不到数据的些许疑惑

楼主(2016-08-16):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麻烦帮我看下咯。。一个人琢磨两天啦。= =                   最小单片机系统,stc15w408as,程序已经通过isp下载进去了,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模拟是只能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没有回复数据。
                  这是结果图片                  根据程序编写,应该是我这边发送几个数字它就返回几个数字啊。 usb跟单片机相连用的是网上的成品,有ch340G芯片的。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void main(void)
                   {
                        SCON=0x50;
                        PCON=0X00;
                        TMOD=0x20;
                        TH1=0x00;
                        TL1=0x00;
                        TR1=1;
                        EA=1;
                        ES=1;
                        while(1)
                           {

                                 }
                  }
                 void UART_SER(void)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
                         if(RI)
                          {
                            temp=SBUF;
                            RI=0;
                            SBUF= temp;
                          }
                        if(TI)
                         {
                            TI=0;
                         }
                            while(1);
                   }

楼主:
波特率也全试完了。。

网友A:
在中断里搞个“while(1); ”干嘛?

网友B:
while(1)死在中断里了,接收不断嵌套,能有些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特率也全试完了。。

TH1=0x00;
 TL1=0x00;

你用的波特率是多少?
中断里是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1=0x00;
 TL1=0x0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中断函数改成
void UART_SER(void)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
  if(RI)
  {
   temp=SBUF;
   RI=0;
   SBUF= temp;
   }
  if(TI)
   {
   TI=0;
   }
}
..情况一样。。

网友D:
STC15W408AS根本就没有定时器1,所TH1和TL1就没有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15W408AS根本就没有定时器1,所TH1和TL1就没有好嘛

啊!!!!
我去看看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15W408AS根本就没有定时器1,所TH1和TL1就没有好嘛

谢啦~原来15w408只有定时器0跟定时器2;
可是改成 TMOD = 0x02;                        // 定时器0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0 = 0xFD;                                // 波特率9600  11.0592
    TL0 = 0xFD;
然后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E:
学习中,带后续

楼主:
现在的程序是这样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int i;
void main(void)
{
    PCON=0X00;
    EA=1;
    ES=1;
    TMOD = 0x02;                        // 定时器0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0 = 0xFD;                                // 波特率9600  11.0592
    TL0 = 0xFD;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TR0 = 1;
        ET0=1;                                //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
}
void UART_SER(void)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
  if(RI)
  {
   temp=SBUF;
   RI=0;
   SBUF= temp;
   }
  if(TI)
   {
   TI=0;
   }
}

会不会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程序是这样
#include
#include

不是软件问题,STC15W408AS的串口中断优先级是3,而不是4,把终端函数后边那个interrupt4 改成interrupt3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软件问题,STC15W408AS的串口中断优先级是3,而不是4,把终端函数后边那个interrupt4 改成interrupt3 ...

依然 。。很沮丧

网友D:
你在主函数里单写 发送程序,不要再中断里发送试试,另外进入中断后要记得关中断,退出中断时再开;
发送函数 如下:
SBUF=temp;
while(TI==0);
TI=0;
记得将temp声明为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主函数里单写 发送程序,不要再中断里发送试试,另外进入中断后要记得关中断,退出中断时再开;
发送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PCON=0X00;
    EA=1;
    ES=1;
    TMOD = 0x02;                        // 定时器0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0 = 0xFD;                                // 波特率9600  11.0592
    TL0 = 0xFD;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TR0 = 1;
        ET0=1;                                //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temp=SBUF;
   SBUF=temp;
   while(TI==0);
   TI=0;
   }
}

  void UART_SER(void)interrupt 3
{
    if(RI == 1)  RI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1=0x00;
TL1=0x00;

版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PCON=0X00;
    EA=1;
    ES=1;
    TMOD = 0x02;                        // 定时器0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0 = 0xFD;                                // 波特率9600  11.0592
    TL0 = 0xFD;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TR0 = 1;
    ET0=1;                                //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temp=SBUF;
   SBUF=temp;
   while(TI==0);
   TI=0;
   }
}

  void UART_SER(void)interrupt 3
{
    if(RI == 1)  RI = 0;
}

我这样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
#include
#include

初始化不对

试试这个初始化

void init_serial()         //初始化串口
 {      //定时器T2使用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it/s,允许接收晶振33.1776
SCON=0X50;
AUXR|=0X04;
T2L=0xa0;           //设置初值
T2H=0xfc;
AUXR|=0X10;
//TR1=1;            //开始计时
//PCON=0x00;           //SMOD=0;
//SCON=0x50;
 TI=1;
EA=1;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
#include
#include

使用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晶振?
另:试试发送接收都用查询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晶振?
另:这个芯片没有串口中断,发送接收都要用查询方式
...

是外接了一个11.0592的晶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外接了一个11.0592的晶振

只能用T2做串口波特率发生器,且要查询方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晶振?
另:试试发送接收都用查询方式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都是乱码,但终于出结果了
版主我爱你!!!我去把周边人全部发展来注册论坛。
不过。。为嘛先前那个程序就不对呢  为什么要用到auxr这个辅助寄存器,以前上课老师都从来没提到过。。还有为什么现在是没意义的乱码呢。。
我先自己去找寻下答案,不能一味的等着人来教。
现贴出代码 供同意问题的同学参考。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temp;
sfr AUXR=0x8e;
void init_serial()         //初始化串口
{                              //定时器T0使用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it/s,允许接收晶振33.1776
SCON=0X50;
AUXR|=0X04;
TH0=0xa0;
TL0=0xfc;
TMOD=0X02;           //设置初值
AUXR|=0X10;
TI=1;
EA=1;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mp=SBUF;
   SBUF=temp;
   while(TI==0);
   TI=0;
   }
}

  void UART_SER(void)interrupt 3
{
    if(RI == 1)  RI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T2做串口波特率发生器,且要查询方式使用

代码里的TH2 TL1(T2H T2L) keil说没有定义。我没办法就把它改成T0计数器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程序该接收还是要接受的呀

while(1)
{
   temp=SBUF;
   SBUF=temp;
   while(TI==0);
   TI=0;
这句话含义不是把单片机接收放到temp里,然后再把数据返回给pc端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代码里的TH2 TL1(T2H T2L) keil说没有定义。我没办法就把它改成T0计数器了啦。。 ...

有些没定义的寄存器需要自己定义

网友F:
这么有空闲时间折腾。。。
为什么不用STC官方的例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有空闲时间折腾。。。
为什么不用STC官方的例程测试?

你说的是这个吗...?官方的定义风格好深奥

网友G:
串口中断打开了吗?

网友H:
别的问题,围观!
“还有为什么现在是没意义的乱码呢。”,这个问题,我可以答? 呵呵,估计是你在之前哪个地方用了一个中文字符,或者输入过汉字,编辑器删除字符的时候,删除了“半个”汉字---- 因为一个汉字占两个字符,你删除了一个,剩下的就全是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的问题,围观!
“还有为什么现在是没意义的乱码呢。”,这个问题,我可以答? 呵呵,估计是你在之前哪个 ...

我把它重新输入了一遍,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没定义的寄存器需要自己定义

用查询方式跟定时器T2。。还是不对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temp;
sfr AUXR=0x8e;
sfr        TH2  = 0xD6;
sfr        TL2  = 0xD7;
void init_serial()                     //初始化串口
{                                         //定时器T2使用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it/s,允许接收晶振33.1776
       SCON=0X50;
       AUXR|=0X04;
       TL2=0xa0;                   //设置初值
       TH2=0xfc;
       AUXR|=0X10;
       TI=1;
       EA=1;
       ES=1;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mp=SBUF;
    _nop_();
    SBUF=temp;
    while(RI==1);  }
        {
           RI=0;
         }
    while(TI==1);
       {
          TI=0;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没定义的寄存器需要自己定义

就这样一直给我回复000000000000000,我给他发送1111111他也不会回我。。。。每回发32个字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这样一直给我回复000000000000000,我给他发送1111111他也不会回我。。。。每回发32个字节‘

打个电话: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楼主:
为什么不能点满意答案结贴啊。。

网友I:
看了下,我也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J:
你都用的STC15还包含reg51.h这个头文件……上STC官网下载最新的头文件和对用的例程代码,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走的快

网友K:
第1 我没有看到 init_serial()这个函数被调用,第2 在主程序中有这样的指令 temp=SBUF;
    _nop_();   SBUF=temp;而且这几条命令在一直循环执行,假设通信正常的情况下,如果SBUF为空(也就是0),temp也就是等于0,然后将0通过串口发送出去,应该收到的是0000000……吧,第3 while(RI==1);  }      { RI=0; },花括号使用有问题吧,编译器没提示吗??

网友L:
收发分开测试啊,你这样也不知道是没收到还是收到了没发出来,收用debug模式测试,发送就直接在while1中定时发送固定数据看能不能收到数据。至少能判断是收的问题还是发的问题吧?你这个我看多半是波特率的问题,示波器测试一下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波形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吗...?官方的定义风格好深奥

下载软件里有范例程序的,而且下载软件上也有串口助手哦,资源很多。

楼主:
我后来换成89C52那个单片机就可以实现,所以应该是寄存器设置有问题,这个stc15w408as跟89C52内部寄存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