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个电机驱动芯片该如何测试呢?

楼主(2016-08-16):
要测试哪些项目?
用于打印机的

@NE5532 @jjjyufan @dirtwillfly

楼主:
这个导通电阻好像比较大

网友A:
做个小板子 接电机
按规格书提供的参数测下情况呗
不过一般你不超限使用,都没啥问题的
测试只是为了说明这块芯片是否满足你的设计需求

网友B:
也就验证一下规格书说的情况吧。主要还是看你的测试目的

网友C:
你的目的是应用,就是搭个电路按人家的要求跑起来,评估一下是否适合于你自己的应用,而不是测人家的芯片合格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