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新手问:JTAG烧写程序到nor flash

楼主(2016-08-16):
是否像TM4C129这种内置了flash的arm芯片,都可以用JTAG直接将程序烧写进flash里?

网友A:
jtag链一般都是用的cpu的jtag链,单纯一个flash芯片是没办法用jtag烧程序的,如果有支持这个芯片jtag工具,必然也可以对其内部的flash访问,所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链一般都是用的cpu的jtag链,单纯一个flash芯片是没办法用jtag烧程序的,如果有支持这个芯片jtag工具, ...

对  flash是集成在arm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