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使用SPI1时,PA4无法做普通IO口使用吗?

楼主(2016-08-16):
使用STM32 的PA4脚作为普通IO口来控制CS,但是发现只要执行了SPI_Cmd(SPI1, ENABLE),则后面PA4无法再拉低至V=0v,而是V=2.3v,通过示波器看到在进行读写操作时,通讯过程中PA4有变化,感觉应该是STM32在自动控制PA4。
请高手指教,多谢!多谢!

=====================================================
1. PCB没问题,因为不执行SPI_Cmd(SPI1, ENABLE)时,PA4作为普通IO操作完全正常。
2. 已经将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3.看到网上说要执行SPI_SSOutputCmd(SPI1, ENABLE),但是好像没用哦。
=====================================================

static void W25Q16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端口配置-------------------*/
        /* SPI1_SCK SPI1_MISO SPI1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FLASH_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在没有初始化SPI1时,PA4是可以正常当作普通IO来使用的。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可以拉高,V=3.3v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可以拉低,V=0v

        /*-----------------SPI配置--------------------*/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SPI使能 */
        SPI_Cmd(SPI1, ENABLE); //执行过后,则后面PA4无法再拉低至V=0v

//下面这两句无论执行哪一句,都没效果。
//SPI_SSOutputCmd(SPI1, ENABLE);
//SPI_SSOutputCmd(SPI1, DISABL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可以拉高,V=3.3v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无法拉低!!!!!! 只能到V=2.3v

}

网友A:
好熟悉的帖子。

楼主:
唉,都说可以,实测是不行啊,不知道错在哪里,请指教,谢谢

网友B:
我觉得是可以的,你看看你程序里这个IO设置的如何

网友C:
http://blog.csdn.net/chseangs/article/details/4520733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篇**里介绍的方法。

网友D:
       /* FLASH_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这段程序,放在SPI初始化程序后面看看;  好像是F1的BUG,网上也有其它人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D:
/* FLASH_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 ...

试过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log.csdn.net/chseangs/article/details/4520733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篇**里介绍的方法。 ...

网上的几篇**都看过了,试了也不行。

楼主:
没有人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