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怎么设计幅值可调的555方波发生器(50hz)

楼主(2016-08-16):
设计幅值四档可调的50hz方波发生器。我试了试前置分压电路发现分压电阻会直接影响调整好的50Hz,幅值和频率会同时降低,有没有好的推荐的方法?   四档可调的

网友A:
附件电路

网友B:
电子元器件供应:1558075065

网友C:
多谐振荡器的输出加一级缓冲(一般可以用跟随器),然后再用电阻分压,电阻分压的电阻值尽量小一些。
如果尽量小的电阻分压后波形发生畸变或者分压比不等于电阻比,那就要考虑电阻电容分压。

网友D:
幅值调节。能用555震出来一个50hz方波然后后面用电阻分压衰减然后后面加缓冲

网友E:
调节范围大吗?
可以作个可调电源解决

楼主(2016-11-22):
引用 网友C:
多谐振荡器的输出加一级缓冲(一般可以用跟随器),然后再用电阻分压,电阻分压的电阻值尽量小一些。
如果尽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幅值调节。能用555震出来一个50hz方波然后后面用电阻分压衰减然后后面加缓冲 ...

谢谢你,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节范围大吗?
可以作个可调电源解决

谢谢你,已解决

网友F:
输出接个电位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子元器件供应:1558075065

不允许打广告啊,有专门的供需广告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