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O516 ADC 基准电压和ADC输入电压计算

楼主(2016-08-16):
我正在用MO516的ADC功能,查看手册显示ADC的基准是AVDD,我的AVDD是5v,ADC设置为单端模式,在ADC3输入2v的时候,ADC3采集到的值是  650,ADC3输入5v的时候,ADC3采集到的值是1611,通过我的数据发现基准怎么不是5v呢?到底要怎么计算ADC3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A:
* VREF(M05xxDE Only)
* AVDD(M05xxBN Only)
看到这个了吗,你的是哪种后缀的?

网友A:
要分清楚是哪个类型的芯片,才能确定是哪种类型的参考电压。

网友B:
这个adc你有没有进行校准?

网友C:
搞个滑动变阻器,滑动几下,看结果变化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清楚是哪个类型的芯片,才能确定是哪种类型的参考电压。

我用的是M0516LDN,VREF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dc你有没有进行校准?

我看手册里也没看到怎么校准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D:
模拟输入电压范围: 0~0~AVDD(最大5.0V).
y 12位分辨率和10位精确度保证.
y 多达 8 路单端模拟输入通道或4路差分模拟输入通道.
y 最大 ADC 时钟频率 16MHz.
y 高达600k SPS 转换速率.
y 四种操作模式
- 单次转换模式:A/D转换在指定通道完成一次转换.
- 单周期扫描模式:A/D 转换在所有指定通道完成一个周期(从低序号通道到高序号通道)转换.
- 连续扫描模式: A/D 转换器连续执行单周期扫描模式直到软件停止A/D转换.
- 突发模式: A/D 转换 采样和转换在指定单个通道进行,并将结果顺序地存入FIFO

网友D:
楼主,我有个好主意,既然官方没有给说明,那么你就一个一个的试试看,根据这个ADC的位宽,测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是Vref

楼主:
第一次结贴,如果评分不公平希望大家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