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

楼主(2016-08-16):
电压表示数是4.7V,不应该是24V吗

网友A:
哈哈。这个电路Q2肯定是导通不了。

你测量一下R3上端和下端的电压各是多少。

然后计算一下流过R3、R5、R6的电流是否相等。

应该是MOSFET导通了。

网友B:
应该说, 这个状态下, MOSFET 处在放大状态, 这个电压完全是 MOSFET 的非线性特性造成的, 还不太好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