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LT3080不能正常输出!

楼主(2016-08-16):
我们用LT3080输出一个DC+2.8V的电压给系统。

焊接后上电出现下列问题,输入为DC+12V, 输出为DC+11.30V,调节电阻端电压为DC+10.7V。

如果将R4短接的话,输出为+1.7V。

原理图如下,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应用不应该有问题,芯片能保证是真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应用不应该有问题,芯片能保证是真品吗?

应该是正品,焊接到另外一个产品的板子上输出正常。

网友B:
相同的板子?

楼主:
板子不一样,但是原理图是一样的。

楼主:
不知道这芯片对阻抗还有要求吗

网友B:
输出空载下测试看看正不正常,会不会是输出电流太大,无法提供那么大电流

网友C(2019-07-05):
你好,我遇到了和你和样的问题,能请问一下你后来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遇到了和你和样的问题,能请问一下你后来找到原因了吗?

这种东西输出电压公式就是Rset*10uA。
太简单了,不正常只能说明芯片来路有问题。

网友E:
明显是PCb设计的问题,你仔细找比一下原理图与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