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LED工作电压与亮度的关系

楼主(2016-08-16):
看到一种这样的设置方式:“有三组不同工作电压的LED,然后串联到一个电压源里,工作电压高的LED靠近电压源正极,工作电压低的靠近电压源负极,工作电压居中LED的位于工作电压高的与低的之间”,这种设置能保证工作电压高的发出的亮度最高,工作电压低的发出亮度最低吗?
PS:可是这种设置方式通过不同LED的电流是一定的啊,哪位大神能够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发光亮度跟电流和自身流明参数有关。
上述放置顺序只是为了让LED耐压合适

网友B:
led的亮度一般和电流关系更大点,电压别超规格书要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亮度跟电流和自身流明参数有关。
上述放置顺序只是为了让LED耐压合适 ...

谢谢啊,也就是说,这种排布方式没办法确定工作电压高的led发出亮度高,工作电压低的led发出亮度低?

网友A:
是的,流过电流是相同的,那个更亮要看流明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流过电流是相同的,那个更亮要看流明参数

哦,谢谢,他开头写到工作电压高的led发出亮度高,低的工作电压的亮度低,我开始以为这样接到同一个电路后,由于压降,所以高工作电压的压降大,所以还是亮,低的由于接到了负极,所以压降小,亮度就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的亮度一般和电流关系更大点,电压别超规格书要求就好

请教一下 LED的等效电阻是一定的吗  如果是定值电压改变了电流岂不跟着一起改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LED的等效电阻是一定的吗  如果是定值电压改变了电流岂不跟着一起改变 ...

不是一定的。我的理解,led的等效电阻和二极管类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定的。我的理解,led的等效电阻和二极管类似

如果采用调压 例如LM317这类的调压模块搞个调光电路不知可以吗  要注意些什么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采用调压 例如LM317这类的调压模块搞个调光电路不知可以吗  要注意些什么  谢谢 ...

led调光一般不是采用降压的方式,毕竟led发光时的VF是一个确定,降低VF不利于led工作。一般采用PWM的工作方式。建议楼主用用PWM的片子来控制亮度。每一个LED的亮度是由其LM指数确认的。看看其手册就可以确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LED的等效电阻是一定的吗  如果是定值电压改变了电流岂不跟着一起改变 ...

请教电流不是跟电路串联的电阻有关的吗?
跟等效电阻有何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ed调光一般不是采用降压的方式,毕竟led发光时的VF是一个确定,降低VF不利于led工作。一般采用PWM的工作 ...

谢谢了   能推荐一款IC吗  谢谢了 没有玩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发光亮度跟电流和自身流明参数有关。
上述放置顺序只是为了让LED耐压合适 ...

请教每个灯上的电压不就是VF吗?
怎么会有耐压之说?
@yanwen21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   能推荐一款IC吗  谢谢了 没有玩过

很多啊,看你的方式,mps ,立琦  等 很多厂家的,比如mp3202,要看是否合适你的这种模式了,刚仔细看了下,你的3种led的VF都不一样,是rgb吗 ?led的IF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每个灯上的电压不就是VF吗?
怎么会有耐压之说?
@yanwen217

我后来想了下,可能因为直流有衰减的特性,在实际情况中通过每一个led的电流是减小的,导致靠近负极的led亮度小于靠近正极的亮度

网友F:
你说的“电压”是单点对地的电位
人家手册说的“电压”是管子两端的压降,完全不同的……

所以不管你怎么排列组合它们的先后串联顺序,都不会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采用调压 例如LM317这类的调压模块搞个调光电路不知可以吗  要注意些什么  谢谢 ...

像11楼说的,led调光一般是pwm方式调节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11楼说的,led调光一般是pwm方式调节电流

好的 谢谢了  改天DIY如果遇到什么困难还望支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 谢谢了  改天DIY如果遇到什么困难还望支援一下

没问题

网友G:
看好规格书,压值、通过电流值。然后针对亮度对应好限流参数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的亮度一般和电流关系更大点,电压别超规格书要求就好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2786-1-1.html老乡给看看这个帖子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