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虚拟机上不了google

楼主(2016-08-16):
虚拟机上不了google 但是可以ping通百度,主机也可以访问谷歌,请前辈给予指点 多谢了

网友A:
dns要设置对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脑可以上的话可以试下直连到你的硬件网络试试,或者在虚拟机里面装一个lantern吧

网友C:
电脑要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脑可以上的话可以试下直连到你的硬件网络试试,或者在虚拟机里面装一个lantern吧 ...

装了 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