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大神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6-08-16):
我用STM8S207C8T6在串口1收发都好好的程序,改到串口3为啥只能收,不能发了
void uart3_init(){
        UART3_BRR2 = 0x01;
        UART3_BRR1 = 0x34;//设置波特率为19200
        UART3_CR1 = 0x00;        //设置接收数据位为8位
        UART3_CR3 = 0x00;        //设置停止位为1位
        UART3_CR4 = 0x00;
        UART3_CR6 = 0x00;
        UART3_CR2 =0x2c;        //使能发送、接收
}
void clk_init(){
        CLK_CKDIVR = 0x00;//cpu 采用内部16/1=16M RC时钟
}
main()
{
        clk_init();
        uart3_init();
        send_buf1 = 0;
        _asm("rim");
        while (1){
                while(!(UART3_SR &0x80));
                UART3_DR = send_buf1;
                while((UART3_SR &0x40)==0);
                delay(1000);
                send_buf1++;
        }
}

网友A:
串口线的方向有没有接反呢?

网友B:
while((UART3_SR &0x40)==0);
一直卡在这个地方啊?

网友C:
先调发送再调接收。
UART3_CR2 =0x0C,把接收中断关掉;
屏蔽while(!(UART3_SR &0x80))和  while((UART3_SR &0x40)==0),反正后面有个delay(1000),也能发送完成了。
然后运行程序,暴力发送,串口助手看去吧,如果这样都没数据,那就是UART寄存器配置错误或者硬件电路问题比如没做线与等

网友D:
确认下硬件线路。

楼主:
问题已找到,发送的线断了

网友E(2016-12-08):
往往问题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网友F:
楼主逗比,线断了,,,,,人才。

网友G:
代码确实是没问题的,应该是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