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功能选择问题

楼主(2016-08-16):
P1.1/TA0.2/TA1CLK/COUT/A1/C1/VREF+/VeREF+的端口有这个多种功能,但是在使用中只有
1、普通的I/O口
2、第二功能
3、ternary module function功能

请问假设我设置了我想要ternary module function功能,那我到底得到的是什么功能? A1还是C1还是VREF+?

楼主:
看数据手册(datasheet)的后面IO设置部分。

解决问题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数据手册(datasheet)的后面IO设置部分。

解决问题啦

能者自答,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数据手册(datasheet)的后面IO设置部分。

解决问题啦

引脚设置不是设置辅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设置不是设置辅助吗

啥意思啊?

网友B:
你这个是哪个芯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哪个芯片上的?

MSP430RF5969

楼主:
  群主大人,我很水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群主大人,我很水呐

水水就成技术大神了

网友C:
ternary module function功能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ernary module function功能是什么功能呢

第三功能

网友D:
F5是不是铁电的产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数据手册(datasheet)的后面IO设置部分。

解决问题啦

能够复制粘贴上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5是不是铁电的产品?

铁电好像是FR

网友A:
引用 网友D:
F5是不是铁电的产品?

不是。带FR的才是使用铁电存储器的msp430

网友F:
这个第三功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够复制粘贴上吗?

如图所示,IO口的功能是根据3个寄存器来决定的,PxSEL0, PxSEL1决定IO的功能,PxDIR决定输出输入方向,在下图中可以看出决定具体的功能。图1在芯片规格书,图2在datesheet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第三功能是什么

如图所示,IO口的功能是根据3个寄存器来决定的,PxSEL0, PxSEL1决定IO的功能,PxDIR决定输出输入方向,在下图中可以看出决定具体的功能。图1在芯片规格书,图2在datesheet中
第三功能就是除了普通IO口、第一功能、第二功能之外的都是第三功能。

举个例子:P1.1的第三功能就是:A1, C1, VREF+, VeREF+

楼主:
群主大人,我是想把分给你的,但是当我分数分配完毕之后,点击结贴给分,然后总是说我分数分配错误(明明没错!),重复几次之后,我就生气了,就点击了无满意答案结贴

群主大大,我还是很支持你哒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群主大人,我是想把分给你的,但是当我分数分配完毕之后,点击结贴给分,然后总是说我分数分配错误(明明 ...

没事。才2分。
你发贴可以多给点分。。

结贴时,如果第一次分数分配错误,即使再重新分配正确,也会提示分配错误。
解决方法:1)关闭浏览器重新打开。2)如果1)不好使,可以清理下浏览器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才2分。
你发贴可以多给点分。。

我的可用分很少啊,才219,每个帖子20分的话,10个帖子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可用分很少啊,才219,每个帖子20分的话,10个帖子就没了。。。。。。 ...

多逛论坛,慢慢就多了

网友G:
找到datasheet中,IO的function 那个小节来看,对应io名称,功能这些在表格中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