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三相电压采集电路 ?

楼主(2016-08-16):
目前需要简单采集一个三相电的电压,于是采用了以下的非隔离检测电路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合理性.

楼主:
三相全桥整流的输出电压的计算是怎么样的 有参考资料不.@tyw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全桥整流的输出电压的计算是怎么样的 有参考资料不.@tyw

因为三支200千欧电阻以及5R4的存在,电解电容两端基本上是三相整流再经各电阻分压的平均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相全桥整流的输出电压的计算是怎么样的 有参考资料不.@tyw

http://wenku.baidu.com/view/455184225901020207409c96.html?from=search

楼主:
@ 了t叔 果然不一样.哈哈 ,谢谢您. 帮我恶补了三相电技术. 这个电路不知道还有哪些场合会用到. 我在发电机电压调节器的输出电压采集电路中看到的.

楼主:
借T叔的力, 不把上述wenku的资料 冰点了一下 .上传至此 ,免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三支200千欧电阻以及5R4的存在,电解电容两端基本上是三相整流再经各电阻分压的平均值。 ...

谢谢老师.

楼主:
再请教T叔和maychang老师, 电位器旁边的100K电阻作何用场? u v w是380v的交流输入.

网友C:
起保护作用 防止电位器失效引起的不必要后果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T叔和maychang老师, 电位器旁边的100K电阻作何用场? u v w是380v的交流输入.  ...

怀疑图中标注的准确性。
应该是电位器为100k,旁边并联的电阻为1k,这样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图中标注的准确性。
应该是电位器为100k,旁边并联的电阻为1k,这样才对。 ...

谢谢老师, 可能是一个很老的电路 ,以讹传讹,流传中,错误了.

网友E:
楼主是想检测3相电压平衡状态还是想3相电压分别监测

楼主:
回复楼上, 目前的主要作用就是测量三相电压, 采集的是三相的综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