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远程唤醒的问题

楼主(2016-08-16):
一块主控板,几块终端板,之间通过485或CAN通讯,大概每半个小时由主控板给终端板指令要求其工作,为了省电,终端板休眠,怎样才能实现远程唤醒呢?

网友A:
有些芯片可以通过串口唤醒,如果不行,将串口的信号接到外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芯片可以通过串口唤醒,如果不行,将串口的信号接到外部中断,

这样接口芯片就不能休眠,要不然就接收不到uart信号,只能是接口芯片之前的总线上的差分信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接口芯片就不能休眠,要不然就接收不到uart信号,只能是接口芯片之前的总线上的差分信号了 ...

没看懂你这一楼层啥意思,485和can本来就是差分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这一楼层啥意思,485和can本来就是差分信号啊

我是回答之前那个说吧串口信号接到外部中断的问题,差分信号怎么接到外部中断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回答之前那个说吧串口信号接到外部中断的问题,差分信号怎么接到外部中断上呢 ...

当然是指差分以后的信号了,另外485芯片不能休眠,
或者定时自己唤醒,联系同步一下

网友C:
CAN 具有远程唤醒的功能, 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功能

楼主:
仔细研究了一晚上,msp430好像可以串口唤醒,准备用这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仔细研究了一晚上,msp430好像可以串口唤醒,准备用这个试试

为什么要换mcu,把RXD接到外中断引脚上就行了.

软件改动很小.只要休眠前开启外中断唤醒,唤醒后关闭外中断唤醒,只要几行代码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换mcu,把RXD接到外中断引脚上就行了.

软件改动很小.只要休眠前开启外中断唤醒,唤醒后关闭外中断 ...

找不到RXD的电压说明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不到RXD的电压说明呀

RXD信号电压查485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不到RXD的电压说明呀

很基本的知识也不明白?

mcu的串口就2条线,发送是TXD,接收是RXD.

RXD在无串口数据时为高电平,有数据时是一组脉冲.

网友F:
STC的MCU就支持这样的远程唤醒,我常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换mcu,把RXD接到外中断引脚上就行了.

软件改动很小.只要休眠前开启外中断唤醒,唤醒后关闭外中断 ...

这个办法实际上还是电平触发唤醒
真正串口唤醒是,当主叫呼叫到本ID时,才激活。而不是电平触发唤醒后再运行一段程序,看是不是呼叫自己。如果不是,还继续睡。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办法实际上还是电平触发唤醒
真正串口唤醒是,当主叫呼叫到本ID时,才激活。而不是电平触发唤醒后再 ...

是电平触发唤醒

大部分mcu都支持这种唤醒.没必要为这点功能区找一个不熟悉mcu.你说到那种唤醒适用范围太窄了,甚至楼主的应用也不需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办法实际上还是电平触发唤醒
真正串口唤醒是,当主叫呼叫到本ID时,才激活。而不是电平触发唤醒后再 ...

你说的唤醒,mcu在sleep时还要保留串口部分资源来接收ID,mcu不是真正的sleep.

我甚至估计也没有支持你这种唤醒的mcu.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电平触发唤醒

大部分mcu都支持这种唤醒.没必要为这点功能区找一个不熟悉mcu.你说到那种唤醒适用范围太 ...

没错,楼主不需要。
但如果终端是长期电池供电,对待机功耗要求极高,,且系统终端数量很多(比如上百个),用电平触发唤醒的的方式--就没意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没错,楼主不需要。
但如果终端是长期电池供电,对待机功耗要求极高,,且系统终端数量很多(比如上百个 ...

错,你说的这种要求就是电平触发唤醒才有意义,你那种才没意义.

1.电平唤醒是真待机,可以做到0.1uA以下.你那种是假待机,能做到1uA就不错了.
2.核对ID占用时间极短,这段时间就是电流大个上千倍,耗电也是极其微小的,可以忽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错,你说的这种要求就是电平触发唤醒才有意义,你那种才没意义.

1.电平唤醒是真待机,可以做到0.1uA以下.你 ...

如果线上卦的终端ID很多。
比如可能每1秒钟会被电平触发唤醒200次,每次都要启动内核正常运行中断程序,,,你算一下,电源工作的占空比会很大,,,,导致结果是达不到电池低功耗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如果线上卦的终端ID很多。
比如可能每1秒钟会被电平触发唤醒200次,每次都要启动内核正常运行中断程序, ...

这只是你凭空想象的一种mcu来适用你这种情况吧.

不说别的,具有你说的唤醒方式MCU.请说出型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只是你凭空想象的一种mcu来适用你这种情况吧.

不说别的,具有你说的唤醒方式MCU.请说出型号. ...

430系列,休眠时钟切换为32768,串口休眠时的功耗你看下规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G:
430系列,休眠时钟切换为32768,串口休眠时的功耗你看下规格

你真有点莫名其妙.
32768的频率运行,就是假待机了,不可能做到小于0.1uA.刚查了下msp430的规格书,LPM3模式下电流约3uA.

还不清楚lpm3模式串口能否正常工作.估计32768的频率应该不能收波特率9600的串口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