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内置门元件

楼主(2016-08-16):
其中,普通门的端口列表

门元件名字<例化的门名字>(输出,输入1,输入2,输入3...);如:

and a1(out,int1,int2,in3);//三输入与门

而对于三态门

bufif1 mytri1(out,in,enable);//高电平使能的三态门

             (输出,输入,时能控制端)

例1:门级结构的二选一MUX

module MUX1(out, a, b, sel);

output out;

input a, b, sel;

not    (sel_, sel);

and   (a1, a, sel_),

          (a2, b, sel);

or    (out, a1, a2);

endmodule

例2:行为描述2选1MUX

module mux2(out, a, b, sel);

output out;

input a, b, sel;

reg out;

always @(a or b or sel)

begin

      if(sel)   out = b;

      else     out = a;

end

endmodule

例3:数据流描述的2选1MUX

module MUX3(out, a, b, sel);

output out;

input a, b, sel;

assign out = sel? b : a;

endmodule

例4:结构描述的1位全加器

module full_add1(a, b, cin, sum, cout);

input a, b, cin;

output sum, cout;

wire s1,m1, m2, m3;

and   (m1, a, b),

         (m2, b, cin),

         (m3, a, cin);

xor   (s1, a, b),

       (sum, s1, cin);

or     (cout, m1, m2, m3);

endmodule

例5:数据流描述的1位全加器

module full_add2(a, b, cin, sum, cout);

input a, b, cin;

output sum, cout;

assign  sum = a ^ b ^ cin;

assign  cout = (a & b ) | (b & cin) | (cin & a );

endmodule

例6:行为描述的1位全加器

module full_add4(a,b,cin,sum,cout);

input a,b,cin;   output sum,cout;

reg sum,cout,m1,m2,m3;

always @(a or b or cin)

begin

m1=a&b; m2=b&cin; m3=a&cin;

sum=(a^b)^cin;

cout=(m1|m2)|m3;

end

endmodule

例7:用bufif1关键字描述的三态门

module  tri_1 (in, en, out);

input  in, en;

output  out;

tri  out;

bufif1  b1(out, in, en);

endmodule

例8:3—to—8 decoder

module  decoder_38(out, in);

output[7:0]  out;

input[2:0]  in;

reg[7:0]  out;

always @(in)

  begin

   case(in)

   3'd0: out=8'b11111110;

   3'd1: out=8'b11111101;

   3'd2: out=8'b11111011;

   3'd3: out=8'b11110111;

   3'd4: out=8'b11101111;

   3'd5: out=8'b11011111;

   3'd6: out=8'b10111111;

   3'd7: out=8'b01111111;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A:
LZ头像好面熟。

楼主:
哈哈 我是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