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
近日收到一块板子,上面用到一个TI的CC115L发射器,我感到奇怪的是它的供电却是一个SOT-23-6封装的芯片。表面印有KL850字样(也有可能是XL850,看不太清楚)。我测了一下它的接线,并画了一张图,看起来这芯片又像是一个稳压芯片,又像是一个整流桥。请教大神这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A(2016-08-16):
看到这种IC就头疼  现在的命名标准太混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种IC就头疼  现在的命名标准太混乱了

应该是一个整流桥,但是找不到生产厂家。

网友A:
整流桥不都是4极的嘛  这个咋是6极的

网友B:
以前有个客户用的封装和这样的一样的,说是电源芯片!我不太懂!

网友C:
看看内稳压管的型号,查查精度。
如果稳压管的精度很高(外置基准源....),这个芯片可能是个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