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3.00元(功能说明)
软件限幅滤波器,过滤后还有高于限幅的值

楼主(2016-08-16):
无理头纠结型问题:用了软件滤波器,但是还是得到高于滤波器的限值的值
限幅滤波器代码:

ttt=0;
while(ttt==1)
{
bbb=adc();//ADC采集

if(aaa>bbb-3)
{
ttt=1;
}
else
{
if(aaa<bbb+3)
{
ttt=1;
}

}

}
aaa=bbb;  //  采集后,比较限幅值,范围内就采用, 超出就重要采集, 完后作为下一次比较的样本数据。

限制 bbb 得到数值是 aaa 的+- 3 的范围内  可是,现在采集到的数据时不时的会出现大于这个限幅度过滤的值 有规律的 aaa+100 或 aaa-100

使用的是 STC12C5A32S2.............    不会这样也要坑我把。。。。。。

补充:图片......   明显的毛刺

网友A:
帖子出来接近三个小时,没人回答,我来总结一下:

1. 贴出来的代码排版真不是一般的糟,看的头疼

2.代码不完整无法分析问题,如果是个函数,得把整个函数都贴出来,如果只贴一部分,真心告诉你,几乎不会有人回答你的问题

3. 代码有逻辑问题,while(t == 1),这个循环进得去? 如果进去了,出得来?

网友B:
楼主追踪一下,看看程序是不是按想法执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出来接近三个小时,没人回答,我来总结一下:

1. 贴出来的代码排版真不是一般的糟,看的头疼

这个现场写的,  过滤的函数 涉及 ADC数据的处理就这个函数。

3, 使用串口输出数据,检测过,可以出来。

补充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追踪一下,看看程序是不是按想法执行了

串口数据跟踪了,   从进入函数到if条件的情况, 都正常,   就是莫名其妙~~~  会跑出一些,  明显要过滤的数值出来,
我也尝试去除,其它功能的代码,专门留下ADC 部分来观察。。。。。。。。。
搞得我都~~~怀疑,我逻辑有漏洞?  (TMD 就这几句)~~~  ADC抽风(已经上软件过滤器了) ~~~~串口发送数据会抽风(以前没有过~~~TMD不会这么神奇把,也更换过MCU了 还是这样)

楼主:
顺手放福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现场写的,  过滤的函数 涉及 ADC数据的处理就这个函数。

3, 使用串口输出数据,检测过,可以出来 ...

从图上看你的干扰很有规律阿

网友C:
对于功能不评价
这代码写的也是让我这个几乎不写程序的人醉了
首先,变量/常量 这么写真让人头疼,你E文不好写拼音咋了,例如:你就写 caiyangzhi 又如何,比bbb 不强么
另外,运算符的优先级问题,非要让人去想优先级么
if(aaa>(bbb-3)) 这样多好,根本不用想优先级再说,如果你写成 if(bbb<(aaa+3)) 不是更体现你的实际需要么。。。
再进一步,你确保以后你的3 不需要改么,你写成  定一个 宏   fuzhi   3 多好
然后  if(bbb<(aaa+fuzhi))

然后再说说程序逻辑上的问题
限幅滤波,明显应该是个同时满足的条件,也就是说,必须要  (aaa-3) < bbb <(aaa+3)才行
你这么写,是个或的关系吧
肯定会有特殊的数据,跳过你的实际条件限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你的干扰很有规律阿

怀疑是市电网的电磁波干扰。。。。。。。   打算软处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功能不评价
这代码写的也是让我这个几乎不写程序的人醉了
首先,变量/常量 这么写真让人头疼,你E文不 ...

  这个有可能, 一伙或明天晚上试试,

网友D:
直接上低通滤波器试试

楼主:
  经过数据跟踪,找出是我们逻辑有漏洞,

for(ttt=3;ttt<10;ttt++)
{

SendData('D');

SendData(' ');
adctemp=ddd;

   SendData(commm[adctemp/100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

SendData(' ');

SendData('*');
ddd1=GetADCResult(ch);
SendData(' ');
adctemp=ddd1;

   SendData(commm[adctemp/100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

SendData(' ');

if(ddd<=ddd1)
{
if(ddd>(ddd1-3)) //>
{

//return ddd;
SendData('>');

SendData(' ');

adctemp=ddd1;

   SendData(commm[adctemp/100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

SendData(' ');

ttt=20;

} // -3
}
else
{

if(ddd<(ddd1+3)) //<
{

ttt=20;

SendData('<');

SendData(' ');

adctemp=ddd1;

   SendData(commm[adctemp/100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

SendData(' ');

}

}

SendData(' ');
SendData(' ');
ttt--;
} // w

完   感谢楼上 2位给出实质有效的意见。

楼主:
  从数据中对比有BUG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数据中对比有BUG的情况.

解决就好,
其实避免这种逻辑漏洞的办法,就是先写伪码,或者画程序流程图,然后按图实现,基本就没问题了
在写伪码和流程图的时候,基本会自然考虑逻辑和边界值问题

楼主:
for(ttt2=0;ttt2<5;ttt2++)
{
for(ttt=3;ttt<10;ttt++)
{

ddd1=GetADCResult(ch);

if(ddd<=ddd1)
{
if(ddd>(ddd1-3)) //>
{

ttt=20;

} // -3
}
else
{

if(ddd<(ddd1+3)) //<
{

ttt=20;

}

}

ttt--;
} // w

adcttt[ttt2]=ddd1;

}//ttt1

ddd1=(adcttt[0]+adcttt[1]+adcttt[2]+adcttt[3]+adcttt[4])/5;

adctemp=ddd1;

   SendData(commm[adctemp/100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

ddd=adctemp;

增加平均处理 :

  看起来可以接受了

网友E:
坛子藏龙卧虎+楼主高悟性,终于功德圆满.哈哈

楼主:
有点另类的过采样.......   实现

放大数据 10位(多出一个量级位) 在平均处理,保留了最后一位。。。。顺便就得到(原10位) 11位的过采样....

  增加了限次..... 避免掉进去就不出来了~~~~~   这是狂用软处理的节奏

for(ttt2=0;ttt2<5;ttt2++)
{
ttt3=0;
for(ttt=3;ttt<10;ttt++)
{

ddd1=GetADCResult(ch)*10;
ttt3++;
if(ttt3>30)
{
ttt=20;
ddd1=ddd;

}

if(ddd1==0)ddd1=15;

if(ddd<=ddd1)
{
if(ddd>(ddd1-30)) //>
{

ttt=20;

} // -3
}
else
{

if(ddd<(ddd1+30)) //<
{

ttt=20;

}

}

ttt--;
} // w

adcttt[ttt2]=ddd1;

}//ttt1

ddd1=(adcttt[0]+adcttt[1]+adcttt[2]+adcttt[3]+adcttt[4])/5;

adctemp=ddd1;

   SendData(commm[adctemp/100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10]);
   SendData(commm[adctemp%10]);

ddd=adctemp;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坛子藏龙卧虎+楼主高悟性,终于功德圆满.哈哈

呵呵,高手也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