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伺服电机控制器开发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6-08-16):
只用一个定时器中断,里面处理ADC采集的数据和编码器的输出数据以及SVPWM的生成请问一下技术路线。。。

网友A:
楼主说的详细一点,这一段话是啥个意思啊?这谁能帮的上忙啊。

网友B:
你都已经有思路了;
可以这样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详细一点,这一段话是啥个意思啊?这谁能帮的上忙啊。

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好,现在ADC电流采集后DMA进行数据读取,读取完数据后进行处理,如果在不用dma中断的话,会不会存在系统进了中断但是数据没传输完成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已经有思路了;
可以这样试试看;

ADC电流采集后DMA进行数据读取,读取完数据后进行处理,如果在不用dma中断的话,会不会存在系统进了中断但是数据没传输完成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