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作为开关信号

楼主(2016-08-16):
现有一个脉冲信号,作为开关信号。每来一次该信号,24V开始或停止给系统供电;无信号时,保持动作状态。即,有信号时,24V供电,状态保持;当下一次信号来时,24V停止供电,状态保持。依此循环。

不知各位有没有什么元器件可以推荐(能够可以上述功能),最好这个元器件可以用纽扣电池供电,因为 无脉冲信号时,我希望整个系统尽可能的省电。

网友A:
如果有mcu的话,直接用个io中断+程序就能实现。纯硬件的话考虑异步2进制计数器

网友B:
随便整个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整个触发器

类似CD4013之类的吗?

网友C:
你都有24v了,还要用纽扣

网友D:
用D触发器或JK触发器搭成双稳态电路即可。

网友E:
几个三极管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有24v了,还要用纽扣

24V并不是长时间供电,是作为外部电源接入的。在没脉冲信号时,尽可能希望24V不供电,达到节能作用。

网友F:
单输入双稳态电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24V并不是长时间供电,是作为外部电源接入的。在没脉冲信号时,尽可能希望24V不供电,达到节能作用。 ...

那信号来了,也供电不了了...还要等24v 来了才能供电.

网友H:
用JK触发器搭成T触发器就行了,11在时序来时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