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变量怎样综合成blockram?

楼主(2016-08-16):
现在芯片资源较紧张,lut不够,里面用到一个二维变量(或者说memory变量),怎样将其综合成bockram呢?综合报告里警告说是有异步操作或者器件不支持。就用到一个时钟,另外换了器件还是有警告,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小生没理解错的话,可以对EDA工具的综合器作约束,我用的是QuartusII,
可以在settings里面的Analysis&Synthesis Setting里面的Auto RAM Replacement选项设置为ON。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生没理解错的话,可以对EDA工具的综合器作约束,我用的是QuartusII,
可以在settings里面的Analysis&Synt ...

试过ISE的,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