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CD3 烧录问题

楼主(2016-08-16):
烧录显示如下错误:Target Device ID (0x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lease check your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换成其它ICD3烧录是OK的!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ICD3有问题

楼主:
我拆开ICD3发现MCLR pin在编程的时候会有3个高电平,但是最后还是低电平!好的ICD3正常烧录完成是高电平!意思就是MCLR Pin 拉不高
这样的话,是不是ICD3坏了?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拆开ICD3发现MCLR pin在编程的时候会有3个高电平,但是最后还是低电平!好的ICD3正常烧录完成是高电平! ...

换一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拆开ICD3发现MCLR pin在编程的时候会有3个高电平,但是最后还是低电平!好的ICD3正常烧录完成是高电平! ...

MCLR是低有效,低电平时MCU复位。
如果没有开启低压编程的话,在烧写过程中,MCLR应该是2个或3个电平,低电平是复位MCU,高电平(超过MCU工作电压)是编程中,编程完是等于MCU工作电压的高电平。
具体时序你看你使用MCU的编程规范吧。

另外,如果真是MCLR升压有问题,以后可以尝试使用低压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