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设计

楼主(2016-08-16):
求有源SFP+、QSFP+芯片推介方案?

网友A:
你是要做光模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光模块么

有源铜缆和光模块都要做,有方案推荐吗?

网友A:
我是用光模块的,你拆两个光模块不就知道了
我们可以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光模块的,你拆两个光模块不就知道了
我们可以交流下

拆了TE的,设计比较复杂,用了四五个无从查找信息的IC,所以只了解了大概,具体细节还是不太明白,求赐教?铜缆传输现在还是主流市场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了TE的,设计比较复杂,用了四五个无从查找信息的IC,所以只了解了大概,具体细节还是不太明白,求赐教 ...

光模块是否有方案推荐?

网友B:
MAXIM有光模块完整的方案,上传一个文件给你,里面有元器件和layout的例子。

楼主(2016-12-21):
引用 网友B:
MAXIM有光模块完整的方案,上传一个文件给你,里面有元器件和layout的例子。
...

3Q!